[经验知识] 如何将80KhZ 10毫伏音频信号放大后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7-12-06):
我需要将10毫伏80KHZ接近正弦波音频信号放大后,驱动5伏继电器,拜托高手指教。

网友A:
你那个“5伏继电器”是交流驱动的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工频,用变压器升压后整流滤波稳压,我是乱想的,如果失败了也很正常呢

网友C:
选放大,再锁相检出成直流信号,(可以判断有否80KHZ信号)再驱动继电器,可参考38K的红外传输处理。 以上是一种方案,可能成本有点高,如果频谱比较纯或者说近80KHZ的干扰信号比较少,可选用滤波放大,整流,再驱动继电器输出。

网友A:
据我猜测:楼主思考方向就错了,或者说“需要将10毫伏80KHZ接近正弦波音频信号放大后,驱动5伏继电器”这个表达方式错了。

我猜测:楼主是要判断“10mV80kHz”这个信号是否存在,若不存在,继电器不动作,若存在这个信号,继电器动作。

楼主:
我猜测:楼主是要判断“10mV80kHz”这个信号是否存在,若不存在,继电器不动作,若存在这个信号,继电器动作。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测:楼主是要判断“10mV80kHz”这个信号是否存在,若不存在,继电器不动作,若存在这个信号,继电器动 ...

那么我建议你:
1、先使用运放放大数十倍,运放输出达到1~2V;
2、高速二极管检波,然后滤波;
3、电压比较器判断电压是否达到你判断“10mV80kHz”信号存在的标准。电压比较器输出驱动一支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

网友D:
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然后进LM567,如果是小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