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怎么用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2017-12-06):
RT,Nuvoton_8051_ISP-ICP_Programmer_v7.15这软件里面找不到型号。初学者,以前只用过STC那个51,换了这个怎么烧录有点懵,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串口不行吧,你最好去新唐的官方天猫店买个开发板吧,自带烧录工具的。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用串口RXTXGND三根线就烧录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用串口RXTXGND三根线就烧录程序了

是的,不行。还是花60块买那个开发板吧。又不贵,还可以得个专业的编程器

网友B:
需要烧录器对,接口对,接口参考新唐官方的那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C:
听说N76E003要火了

网友D:
对的,有原厂开发板,开发省时省力,可以跟原厂申请的,一边烧录,一边调试

网友E:
搞个原厂板子,最给力,不要搞野路子的。

网友F:
用串口也可以,需要通过IAP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