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解决0.5伏音频信号驱动5伏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7-12-06):
我计划通过监测10毫伏交流80KHZ音频信号利用5伏继电器判断信号有无或幅值变化,现在通过LM386芯片能将来0毫伏电压放大到0.5伏左右,但在如何驱动5伏继电器的环节上没有解决方案,拜托高手耐心指教,谢谢!

网友A:
再放大10倍,驱动个三极管  三极管接继电器

楼主:
如何再放大10倍,给个电路参考下呗。谢谢!

网友B:
80KHz应该不算音频信号吧?

网友C:
选用LM386,这个选择不恰当。

网友D:
80KhZ 〉20KHZ

网友E:
你这个方向就搞错了吧,用片LM567岂不是美滋滋。

网友F:
可以参考不用调偏置电流的老式收音机电路来做,一粒9014三极管做高放,一粒1N4148检波,阻容滤波,一粒9014整形放大,然后一粒8050驱动就可以驱动一般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