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塘M0519系列的gpio问题

楼主(2017-12-06):
最近在使用新塘的M0519系列的MCU,发现P10~P17,关于PWM的复用脚有点问题,gpio的引脚模式设置成输出模式,但是实际的IO输出并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感觉像是不受控制,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呢?

网友A:
你可能配置的不对,你用那个管脚配置工具重新配置。比如我这里只配置P10和P11
    SYS->P1_MFP = SYS_MFP_P11_EPWM1_CH1 | SYS_MFP_P10_EPWM1_CH0;
通过这一句使用这两个PIN的PWM功能。

网友A:
另外你只说不好用,但是也没说你是怎么做的,我想这样,不会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为何了。

网友A:
下载这个BSP吧,参考里面的例子。

网友B:
新手吧,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C:
放出来代码看看。

网友D:
这个芯片是不是PWM跟其他系列不是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配置的不对,你用那个管脚配置工具重新配置。比如我这里只配置P10和P11
    SYS->P1_MFP = SYS_MFP_P ...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是不用PWM这个功能,只需要使用普通IO的输入输出功能,但是整个程序上只是把P0~P7设置成输出模式,然后让这个8个io输出高电平,却一直是低电平,其他没有PWM这个复用功能的IO都 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不是PWM跟其他系列不是太一样

这个我也还不知道,资料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BSP吧,参考里面的例子。

我没有使用这个PWM功能,我只需要使用普通IO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只说不好用,但是也没说你是怎么做的,我想这样,不会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为何了。 ...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是不用PWM这个功能,只需要使用普通IO的输入输出功能,但是整个程序上只是把P0~P7设置成输出模式,然后让这8个io输出高电平,除了P16和P17两个可以输出高电平以外,其他6个io却一直是低电平,其他没有PWM这个复用功能的IO都 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代码就是几个IO ,设置成输出模式,然后把这8个io设置为高电平,但是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这个具有pwm功能的io需要怎么设置,才能作为普通io使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代码就是几个IO ,设置成输出模式,然后把这8个io设置为高电平,但是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这个具有pwm功 ...

说错了 ,设置成输出之后一直是低电平,只有P16和P17是高电平。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具有PWM复用功能的GPIO不能作为普通IO那样控制高低电平的输出了,需要在初始化GPIO之前先把PWM关掉,加上这句就可以了,GPIO->PWMPOEN = 0;

网友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3/19 1:12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9.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UART0_RXD | SYS_MFP_P3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1.2(Output) and P5.1(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 Please connect P1.2 and P5.1 first << \n");
    printf("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est by using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n\n");
    getchar();

    /* Set the driving type of PWM output port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GPIO mode register */
    GPIO->PWMPOEN = 0;

    /* Configure P1.2 as Output mode and P5.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5, BIT1, GPIO_PMD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1.2(output mode) connect to P5.1(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 Pull P1.2 to Low and check P5.1 status */
    P12 = 0;
    if(P51 != 0)
    {
        i32Err = 1;
    }

    /* Pull P1.2 to High and check P5.1 status */
    P12 = 1;
    if(P51 != 1)
    {
        i32Err = 1;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1.2 and P5.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5, BIT1, GPIO_PMD_QUASI);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D:
参考这个例子。有个P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例子。有个P12

感谢,在数据手册上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 Set the driving type of PWM output port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GPIO mode register */
    GPIO->PWMPOEN = 0;
对,官方的BSP例子上有这个操作。。。下次先参考官方的例子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