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耦合放大电路共模抑制比问题交流

楼主(2017-12-06):
如图所示,下面是一个交流耦合放大电路,在电路的差分输入端输入差模(100uV,10Hz)和共模信号(10V,10Hz)电路的共模抑制比(CMRR)测试,测试发现:
1、差分信号从INS+和INS-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可达到119dB;
2、差分信号从IN+和IN-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只能达到70多dB;
在此,想问下:
1、为什么差分输入的前级多一级跟随(U119)后,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会有如此大的下降;
2、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多加一级跟随(U119)后,电路仍能保持原来的19dB的共模抑制比;
注:前面加一级跟随(U119)的原因是,后面还有多个相同的交流耦合电路,多个AD8221的差分输入-IN端接到跟随的INS-输出端。相当于是由多个AD8221组成的交流耦合电路的-IN端共接在一起,而+IN端则相互独立。以此来形成多通道差分放大。
以上问题,希望高人大侠们能参与交流指点....

网友A:
在IN-这条线上加一级跟随器,IN+却不加,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在破坏电路的平衡性,当然共模抑制比要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这条线上加一级跟随器,IN+却不加,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在破坏电路的平衡性,当然共模抑制比要下降。 ...

1、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也就是U116的1脚,有起码16个U116一样仪表运放)
2、有什么办法能够可以是破坏掉的平衡性给补偿回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也就是U116的1脚,有起码16个U11 ...

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

我估计你的仪表运放是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也就是U116的1脚,有起码16个U11 ...

有什么办法能够可以是破坏掉的平衡性给补偿回来吗?

一定要在仪表运放之前使用跟随器的话,用两个跟随器,且两个跟随器各项参数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

我估计你的仪表运放是浪费了。 ...

你说的浪费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跟随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端是这样的意思,看下图,看这样是否表述形象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因为跟随的输出后面要接16个以上的仪表运放的IN-

我估计你的仪表运放是浪费了。 ...

图中的这两个画的是仪表运放AD8221,电路组成其实跟U116是一样的,画成这样是因为方便。

网友B:
加差分输出的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差分输出的缓冲

怎么加啊?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1对N,这什么差分信号?

网友C:
或者,你这其实是N个有公共参考点的微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这其实是N个有公共参考点的微弱信号?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这其实是N个有公共参考点的微弱信号?

N个仪表运放AD8221的反相输入端IN-接在一起,IN+分别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这其实是N个有公共参考点的微弱信号?

我遇到的加一个跟随后会导致共模抑制比下降的原因,你有办法帮忙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