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8E052DDG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程序

楼主(2017-12-06):
W78E052DDG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程序,在淘宝买了一个烧不了

网友A:
型号:NWR-005
产品简介:
Nuvoton NWR-005 是一款基于 ICP (In-Circuit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LPC 芯片, 如 N79E81x /N79E82x/N79E715/W79E2051/4051 系列產品。ISP (In-System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Standard 芯片, 如 W78E052/054/058/516, N78E366/517/059/055 系列產品。
NWR-005 是一个全功能型编程器 (Programmer),带有在线编程与脱机编程功能。具备一个 USB 端口链接至计算机主机,一组状态指示灯 (Status LED),一个脱机编程按钮 (Offline Programming Button),一个ICP端口链接目标芯片进行调试与编程,经由发展软件可设置软件系列号和烧写次数,可达到保密和管控生产。 灵巧的NWR-005,方便客户开发实验、批量生产和售后现场更新韧体服务。

主要功能:
NWR-005 提供完整的 8051 LPC series 调试和编程功能。
在线编程是指 NWR-005 在计算机软件的操作之下,将 8051 LPC series 单片机的韧体下载至目标芯片:

脱机编程是指 NWR-005 直接更新 8051 LPC series 单片机的韧体,脱机编程期间不经由计算机软件操作。脱机编程适合进行量产,韧体开发人员无需将原始代码或韧体档案交给产线,仅需交接NWR-005 即可进行量产。此外,NWR-005 支持「有限数量脱机编程」,可有效控管韧体的授权数量及支持在线更新韧体。

网友B:
要买官方卖的才行,山寨的不靠谱。

网友C:
看看你买的什么烧录器

网友D:
问问卖给你的淘宝老板怎么回事啊。

楼主:
官方的好贵,W78E052DDG支持ICP? 淘宝老板也不知道,只有退给他了

网友E(2019-08-23):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用的NWR-005 下载W78e052d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通过ISP直接下载,提示response error (但是资料上说w78e052d出厂都已经有ISP引导码)
     我测试了双列直插式w78e052ddg可以用过ISP 可以直接下载,说明出厂就有ISP引导码
2、如果出厂没有ISP 引导码,可以在官方下载到,是不是用过ICP下载ISP的引导码?ICP里面没有可选的W78e052型号
哪位大咖知道原因,望解答一下

网友:
华邦单片机

网友F:
ICP是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