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仪表运放共模抑制比的问题

楼主(2017-12-06):
如图所示,下面是一个交流耦合放大电路,在电路的差分输入端输入差模(100uV,10Hz)和共模信号(10V,10Hz)电路的共模抑制比(CMRR)测试,测试发现:
1、差分信号从INS+和INS-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可达到119dB;
2、差分信号从IN+和IN-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只能达到70多dB;
在此,想知道:
怎么才能做到不管是从IN+、IN-端输入时,测量到的共模抑制比119dB水平。

网友A:
共模抑制比的水平是多大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为何要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如果不用跟随器就满足要求了, 多此一举又何必要?
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也很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如果不用跟随器就满足要求了, 多此一举又何必要?
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也很高哦 ...

跟随出来后的信号,要接16个INA129的-IN引脚端,我看过别人的电路,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发现这样做为造成CMRR的下将,另外我测试过,就算去掉跟随,如果16个INA129的-IN端接在一起,也会造成CMRR的下降

网友B:
哦, 是这样的应用啊
如果16个INA129的-IN端接在一起, 相互必然有影响, 造成CMRR的下降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是这样的应用啊
如果16个INA129的-IN端接在一起, 相互必然有影响, 造成CMRR的下降很正常啊. ...

那有办法消除16个INA129的-IN端接在一起带来的影响吗?或者尽量减低也行。

网友B:
我担心模拟开关的噪声和也会带来CMRR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模拟开关的噪声和也会带来CMRR 问题

我这个电路上面没有模拟开关啊,你说的模拟开关的噪声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模拟开关, 可以多路信号共享输出, 互不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