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仪表运放的共模抑制比问题

楼主(2017-12-06):
如图所示,下面是一个交流耦合放大电路,在电路的差分输入端输入差模(100uV,10Hz)和共模信号(10V,10Hz),进行电路的共模抑制比(CMRR)测试,测试发现:
1、差分信号从INS+和INS-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可达到119dB;
2、差分信号从IN+和IN-端输入时,共模抑制比(CMRR)只能达到70多dB;
在此,想知道:
怎么调整电路,才能做到,从IN+、IN-端输入进行共模抑制比的测量时,也能测量到保持119dB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A:
我想, 导致这个结果, 问题出在前面这个运放, 应该大体能确定.
从理论上讲, 运放接成了跟随器, 不会引起 CMRR 的特性
但是其实运放都有一个失调电压. 从手册看, 这个失调电压是随共模电压有变化.
这可能就影响到了总体的 CMRR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导致这个结果, 问题出在前面这个运放, 应该大体能确定.
从理论上讲, 运放接成了跟随器, 不会引起 CMR ...

我同意你这样的分析,现在我的问题是不能去掉跟随,但同时也要保证共模抑制比,你能有些什么建议能做到吗?

网友B:
这个电路下去调试下看看实际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