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4内部晶振误差10%

楼主:
HI各位,请教一下有没遇到PIC16F1824内部晶振偏差10%的问题,我配置内部晶振为2M,同时引出CLKOUT引脚,测出它的频率是550K,理论上应该是要2M/4也就是500K,误差10%这也太大了吧,另外有没有遇见eeprom写入数据并回读校验正常,掉电重启一下数据丢失,全是0xFF的情况?
static void eeprom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gie;
    EEADRL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EEDATL = (unsigned char)(val);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gie = INTCONbits.GIE;
    INTCONbits.GIE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while(EECON1bits.WR);
    EECON1bits.WREN = 0;
    INTCONbits.GIE = gie;
    return;
}

static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EEADRL = addr;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RD = 1;
    asm("nop");
    asm("nop");
    return (EEDATL);
}

网友A(2017-12-08):
哎,都没人回答了。

很久以前内部rc是有个校准字节可以写。后来被隐藏不对客户开放。一般是它出厂时候校准好,标称是1%。你这个10%比较夸张了。查查原因呢。

eeprom很稳,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B:
10%肯定是夸张了,自己确认信号测试是否正确;
EEPROM掉电存储,你先确认存储时,芯片电压是否正常,别还没有存储完成,你电压都掉到芯片无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肯定是夸张了,自己确认信号测试是否正确;
EEPROM掉电存储,你先确认存储时,芯片电压是否正常,别还没 ...

写进去,回读出来正确,这个是否可以确认写入成功?

网友C:
vdd和GND之间加个104的电容试试,一定要靠近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