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IO中断问题

楼主(2017-12-06):
写了个MSP430g2553的io中断程序,初始化为P1.0P1.6为输出,P1.345为上拉输入,在按键按下之后,硬件仿真读取P1IFG寄存器值,发现PIIFG的第6位莫名置一,我想问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include "io430.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设置时钟频率改变延时,为mcl时钟频率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微秒级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毫秒级

#define Led_Green  P1DIR |=BIT6;P1OUT ^=BIT6;

void KeyGpio_Init()
{
  P1DIR|=BIT0; //P1.0为输出
  P1OUT &=~BIT0;
  P1DIR &= ~(BIT3+BIT4+BIT5);//设置P1.345为输入
  P1REN |=BIT3+BIT4+BIT5;//启动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BIT3+BIT4+BIT5;//设置为上拉电阻
  P1IFG =0;
  //P1IFG &=~(BIT3+BIT4+BIT5);
  P1IE  |=BIT3+BIT4+BIT5;//设置中断使能(位 = 1:中断被启用。)
  P1IES |= BIT3+BIT4+BIT5;//位 = 1:用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转换来设定 PxIFGx 标志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中断,这是一个C编译器支持的内部过程。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1=CALBC1_1MHZ;
  KeyGpio_Init();
  while(1)
  {
    Led_Green;

    delay_ms(500);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void )//目标1s进一次中断
{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中断,这是一个C编译器支持的内部过程。
//    unsigned int Bool = 0;
//    Bool = P1IFG & (~P1DIR);//通过中断标志读出触发中断的键值
//    delay_ms(1);//延时消除抖动
//    if((P1IN&Bool)==0)//判断中断键值与当前按键按下的键值是否对应(由于IO默认设置为高电平,按下为低)
//    {
//      switch(Bool)
//      {
//        case BIT3:
//              P1OUT ^= BIT0;
//                  break;
//        case BIT4:
//              P1OUT ^= BIT0;
//                  break;
//        case BIT5:
//              P1OUT ^= BIT0;
//        default:     break;
//      }
//
//    }
  switch(P1IFG)//
  {
        case 0X08:
              P1OUT ^= BIT0;
                  break;
        case 0X10:
             // P1OUT ^= BIT0;
                  break;
        case 0X20:
            //  P1OUT ^= BIT0;
       default:     break;

  }

// P1OUT ^= BIT0;
  P1IFG =0;
// P1IFG &=~(BIT3+BIT4+BIT5);
}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从中断服务程序的逻辑上,建议按照P1IFG & BIT5来判断具体是哪个按键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是我IO结构上的概念没有搞清,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DIR 可导致设置相应的P1IFG 或者 P2IFG 标志置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感谢分享

网友B:
中断不是置位标志位吗?

网友C:
MSP430G2553简单的多按键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MSP430的外部中断看着复杂么

网友D:
在中断之前这个寄存器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E:
IO的中断标志怎么置位的

网友F:
单步调试查看标志寄存器了吗

网友D:
每次置位都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这个不是中断的时候的标志位吗?

网友F:
产生中断之前的寄存器数据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这样也会产生中断吗?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这个硬件电路是不是配置完成之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为什么设置IO会产生flag置位?

网友I:
平时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H:
是否每次都需要清除标志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为什么会导致设置相应的P1IFG 或者 P2IFG 标志置位?

网友K:
是有中断信号了吗?

网友L:
是不是设置之后需要先清除寄存器?

网友M:
是不是IO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数据寄存器自动被改变吗?

网友K:
以前使用IO的时候没有清除过这个寄存器。

网友M: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L:
是否会自动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楼主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串口有时候自动发送0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O:
先初始化这个flag标志位

网友:
是不是有IO信号?

网友O:
楼主先置位之后,再测试是什么结果?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你单步调试的时候查看这个寄存器了吗?

网友P: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Q:
是不是每次都需要置0?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P:
是否触发中断了?

网友Q:
初始化的时候是否需要置位?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P1IFG 或者 P2IFG 标志自动改变的吗?

网友S:
这个需要根据IO中断来进行处理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个没有配置的IO会有标志位?

网友U:
以前都是默认的配置的

网友:
也进入中断了吗?

网友U:
其他的寄存器也有数据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注: 当 改变  PxOUT 或 PxDIR  时 的 PxIFG  标 志
写入 P1OUT,P1DIR,P2OUT,或 P2 ...

是不是产生中断可以通过写入P1OU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