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tlk110 phy的问题

楼主(2017-12-06):
各位:
    目前用stm32f429zg+tlk110 RMII模式调试中,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的代码,freertos+lwip。目前已经可以通过mdio读写tlk110的寄存器。通过配置0x18中关于LED,可以实现rj45接插件中2个灯亮灭。但是ping不通。
    通过测量RX_CLK的信号,发现输出的频率只有4.3M,而按照文档RMII模式应该是50MHz输出信号。tlk110 PHY的晶振由stm32f429zg的mco2送出,测试过确实是50MHz。
    请教各位,可能的问题再哪里。已经调试了3天了,tlk110文档也看了好几次,ti公司论坛没人回答。谢谢

网友A:
RMII模式没有TX_CLK和RX_CLK,只有公共的REF_CLK 50Mhz

ping通之前不是应该先确认PHY的自动协商模式? 以确认双工和速度?
然后配置EMAC,之后可以成功收发数据包,最好才是协议栈,IP地址和ping通的问题。

楼主:
1、就是这个REF_CLK,按照RMII模式应该信号是50MHz的,而用示波器测试,信号频率不对,只有4.3MHz。这个REF_CLK是PHY送给芯片stm32f4,还是stm32f4送给phy芯片。
2、通过跟踪代码,利用st-link+IAR,发现不管是自动协商还是指定速度都没有成功。因为读出tlk110的01寄存器值为0x7849以为这协商还没有结束,一直在等待协商的结果,这个死循环中。
原理图如下:

tlk110原理图

tlk110原理图

tlk110和stm32f429连接原理图

tlk110和stm32f429连接原理图

网友B(2019-06-28):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