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操作 DMX512 探讨 の 1

楼主(2017-12-07):
最近做一个用STM32读SD卡中的BIN文件,每次读取512个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DMX512数据,但DMX512数据时间只有23ms,若连续发送约为44帧数据,不会出现闪烁,但其中要边读SD卡数据边发送,就有个时间延时,DMX512 LED接收灯具闪烁,求助如何解决次问题!!如下为相关部分代码:

楼主:
/******************************************
*函数功能:DMX_SendPacket
*输入数据:无
*  返回值:无
*调用函数:DMX_SendPacket();
*作    者:
*日    期:2015.1.15
******************************************/
void DMX_SendPacket(u8 *DMX_buf)
{
//    u8 i;
//    for(i=0;i<10;i++)
//    {
        u16 pDMX_buf=0;
            //配置为普通IO
            GPIO_Tx_Normal_Config();                            //设置发送的引脚为普通IO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输出低电平
            delay_us(150);                                                         //延时150us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输出高电平
            delay_us(13);                                                         //延时13us
            GPIO_Tx_Usart_Config();                                        //设置发送的引脚为串口

        USART2->DR = 0x0100 | 0x00;       //第0帧前导码,发送起始码
        while((USART2->SR&0X40)==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while(pDMX_buf < 512) //1-512
        {
                    while((USART2->SR&0X40)==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if(USART2->SR & (1<<6))
            {
                            USART2->DR = 0x0100 | DMX_buf[pDMX_buf];
                pDMX_buf++;
            }
        }
//    }
}

楼主:
/////////////////////////////////////////////////////////////////////////////////////////////////////////////////////
void DMX512_Play_bin(unsigned char *pic_name)
{
    int  j;
    unsigned char tmp_name[20];
//                WORD data;
                BYTE * pdata = pColorData;
//                BYTE * tmp_pdata;
    unsigned int read_num;
    sprintf((char*)tmp_name,"0:%s",pic_name);
    f_mount(0, &bmpfs[0]);

    bmpres = f_open( &bmpfsrc , (char *)tmp_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bmpres == FR_OK)
    {
//        printf("Open file success\r\n");
    }
    else
    {
//        printf("file open fail!\r\n");
        return;
    }
    for(j=0;j<4000;j++)                                                                                   //300表示一幅图片含有300x512字节的信息
    {
                f_lseek (&bmpfsrc,(512*j));
                f_read(&bmpfsrc,pdata,512,&read_num);
        DMX_SendPacket(pdata);
    }
    f_close(&bmpfsrc);
}

楼主:
请问 54 颗灯 是 怎么个数据呢?

网友A:
这是DMX512发送的数据帧格式

网友A:
我是做灯光控制的,但是涉及到DMX512协议我就一窍不通,所以赶紧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来恶补一下,就在网上了解DMX512协议是只发或只接收,是单向的,但是要处理好起始标志否则你接收不到正确数据!
数据位是9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无硬件流,波特率固定是250000;
以下是模拟DMX512发出的数据帧,接收程序在网上一搜就有

网友A:
有需要DMX512接收程序的跟我说下,我就会把它贴出来分享给大家!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希望大家看到的能帮忙为这个贴留个言,把帖顶起来让更多像我一样初学者能少走一些弯路把项目做好!

网友A:
u8 TXDData[530]; //接收缓冲区200个数据

网友A:
/************************************************************
*函数名称: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功    能:串口2初始化函数
*说    明:初始化IO 串口2
*输入参数:bound=波特率
*输出参数:无
*************************************************************/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串口2初始化函数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使能USART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引脚复用,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2

//USART2_TX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2

//USART2_RX         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3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开启发送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

网友A:
/*******************************************************************************
* 函数名称:void DMX_init(void)
* 功能描述:DMX512初始化
* 参数含义:无
* 备    注: 无
*********************************************************************************/
void DMX_init(void) //DMX512初始化
{
int i;
  TXDData[0] = 0; //起始码00
  for(i = 1; i<=512; i++)
  {
     TXDData = 0;
  }
uart2_init(250000);//串口2初始化函数->发送DMX512
}

网友A:
/*******************************************************************************
* 函数名称:void GPIO_Tx_Normal_Config(void)
* 功能描述:发送引脚变为普通IO
* 参数含义:无
* 备    注: 无
*********************************************************************************/
void GPIO_Tx_Config(u8 Se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发送的引脚为普通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f(0 == 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普通IO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IO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引脚初始化
}

网友A:
/*******************************************************************************
* 函数名称:void DMX_SendPacket(void)
* 功能描述:DMX512发送数据
* 参数含义:无
* 备    注: 无
*********************************************************************************/
void DMX_SendPacket(void) //发送DMX512数据
{
//配置为普通IO
pDMX_buf = 0; /*发送起始码 00*/
GPIO_Tx_Config(0);        //设置发送的引脚为普通IO
PA2 = 0; //输出低电平
delay_us(150); //延时150us
PA2 = 1; //输出高电平
delay_us(13); //延时13us
GPIO_Tx_Config(1);        //设置发送的引脚为复用IO

  //USART1->DR = 0x0100 | TXDData[0]; //第0帧前导码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while(pDMX_buf <= 18) //1-512 195
  {
while((USART2->SR&0X40)==0);//等待,直到发送完毕
    if(USART2->SR & (1<<6))
    {

USART2->DR = 0x0100 | TXDData[pDMX_buf];
       pDMX_buf++;
    }
  }
}

网友A:
这一份 发送 与您的大同小异哦!

网友A:
例程如下:
~~~

网友B:
串口使用 DMA 方式来传输数据。
读 SD 卡使用乒乓方式。
读 SD 卡的速度远大于 UART 的发送速度。准备好第 1 帧数据后,启动 UART 的 DMA 发送。然后读 SD 卡,准备第 2 帧的数据,在准备好之后, UART 还没有发送完,所以要检测 DMA 的一些相关标识。
当然,如果 RAM 足够大,也可以一次读入 SD 的文件数据,然后分别加上帧头格式,按顺序发送。

网友A:
请问一下 如果操作一个灯的话 这个512 需要设置成 其他的数据吗?

楼主:
请问 有没有成熟的 DMX512 的控制案例啊?

楼主:
本程序用于实现LDMX512为接收,DMX512信号自动识别
如下:
#include<stc11f0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楼主:
//宏定义与变量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sbit         R = P1^7 ;
sbit         G = P1^6 ;
sbit         Y = P1^5 ;

sbit   COM   =  P3^7 ;

sbit   EN_485   = P3^4;                           //MAX485使能口
sbit   Work_LED = P3^3;                           //LED指示灯
sbit   TXD      = P3^1;                           //串口输出口

楼主:
//宏定义与变量

uint   Address;                     //  Set_R, Set_G, Set_B  ;  //3路 接收和设置地址
bit    start_ok, Head_ok;
bit    DMX512_ok;                 //DMX512信号标志
uchar  cnt;                                                      //

uchar  R_dat,  G_dat,  B_dat ;     //RGB三路数据
uint   DMX_channel;                //DMX三路的起始地址
uchar  PWM;

楼主: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a,b;
        for(a=ms;a!=0;a--)
            for(b=1210;b!=0;b--)
                   ;
    WDT_CONTR= 0x3d;
}

楼主:
/******************************************************************
- 功能描述:PWM扫描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RGB(void)
{
  uchar x;
  for(x=255;x!=0;x--)
   for(PWM=0;PWM!=255;PWM++)
                   {
                    if(R_dat>PWM) {R=ON;}
                        else                  {R=OFF;}
                    if(G_dat>PWM) {G=ON;}
                        else                  {G=OFF;}
                    if(B_dat>PWM) {Y=ON;}
                        else                  {Y=OFF;}
                }
}

楼主:
/******************************************************************
- 功能描述:七彩跳变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Tianbian(void)
{ uchar x=1,y;
   do
   {
                switch(x)
                {
                case 1:
                   R=ON; G=Y=OFF; Delay(5);  break;
                case 2:
                   G=ON; R=Y=OFF; Delay(5);  break;
                case 3:
                   Y=ON; G=R=OFF; Delay(5);  break;
                case 4:
                   R=OFF; G=Y=ON; Delay(5);  break;
                case 5:
                   G=OFF; R=Y=ON; Delay(5);  break;
                case 6:
                   Y=OFF; G=R=ON; Delay(5);  break;
                case 7:
                   Y=ON; G=R=ON;  Delay(5);  break;

                default:  x=1;                        break;

                }
                if(y++>100)
                  {y=0;x++;}

   }while(!DMX512_ok);
}

楼主: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main(void)
{
     SCON=0xD0;             //UART工作于方式3  波特率为(1+SMOD)·(定时器1的溢出率)/32  REN=1接收允许
     PCON=0x0;              //不倍频,晶振24M
     AUXR|=0X40;            //T1工作在1T模式*12
     TMOD=0x20;             //T1工作于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0xFD;             //波特率20833*12=250K
     TL1 =0xFD;

     TR1=1;                      //开定时器1
     PS=1;                  //设置串口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ES=1;                  //开UART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DT_CONTR= 0x3d;             //开看门狗         64分频  16M   0.67s

     cnt=3;                        //3通道

     EN_485=0;                        //MAX485收发选择 EN_485=1发, EN_485=0收

     P1M1=0X00;                    //P1口设为推挽输出
     P1M0=0XFF;

     P3M1=0X00;                    //P3口设为推挽输出        P3.7为普通IO
     P3M0=0XFE;

//==================
         COM=0;
         P1=0;

     Work_LED=0;

    R=G=Y=OFF;

        Delay(10);

while(1)
  {
      DMX512_ok=0;
            DMX_channel=0;
      WDT_CONTR= 0x3d;
          RGB();
          if(!DMX512_ok)
                {
             Tianbian();  //无信号
        }

  }

}

楼主:
/******************************************************************
- 功能描述:串口中断函数,实现DMX512数据接收
- 隶属模块:无
- 函数属性:无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Rec(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if(Head_ok)                            //收到头码就可以收数据码
            {
            DMX512_ok=1;
            if( Address == DMX_channel )       //R 地址比较
              {
                     R_dat = SBUF;                   //取出数据
                   cnt--;
               if(!cnt) { Address = 0; start_ok = 0; cnt=3; Head_ok=0;   }
              }
            if(Address == DMX_channel+1 )      //G 地址比较
                  {
                      G_dat = SBUF;                  //取出数据
                    cnt--;
                        if(!cnt) { Address = 0; start_ok = 0; cnt=3; Head_ok=0;   }
              }
            if( Address == DMX_channel+2 )      //G 地址比较
                  {
                      B_dat = SBUF;                    //取出数据
                   cnt--;
                   if(!cnt) { Address = 0; start_ok = 0; cnt=3; Head_ok=0;  }
              }
                if(++Address>=512)                 //  地址溢出
                  {
                   Address = 0; start_ok = 0; cnt=3; Head_ok=0;          //到此512个比较完
                  }
                   }
        else
          {
          if(!RB8)             //判断收到的第九位数据,只有在DMX送出>88us低电平的中断信号时(也叫同步码,起始码,),RB8才会为0
            {
            start_ok=1;   //收到起始位
            Address=0;    //0-255共256个通道
            }
          else if(start_ok)
            {
            Head_ok=1;    // 收到设备信息数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