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中断如何接收2.6k的大数据不丢数据

楼主(2017-12-07):
上危机每隔一秒钟发送2.6k的数据,这个数据包含帧头,不包含帧尾,stmf103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波特率为115200,程序里面还有4*4矩阵按键扫描,每当连续按键,就会发现接受到串口数据丢了,这个数据是不能丢的,怎么样才能保证数据的不丢失,如果使用DMA,是不是效果也不好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开头几个错别字;
按键加了中断吗?没加的话,应该不会丢数据啊;

网友A:
一串完整的数据,最好还是加桢头和桢尾;

网友B:
键盘处理程序有问题,占用了太多的系统时间

网友C:
DMA为啥会效果不好?
不过2.6k数据也太多了点... 上位机是PC吧, 如果是USB转串口, 距离不远的话, 波特率至少可以提到500k, 这样处理时间上就宽松多了.
至于键盘, 上个TM16XX之类做键盘扫描吧, 别直接扫了, 不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头几个错别字;
按键加了中断吗?没加的话,应该不会丢数据啊;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100ms的中断
{u8 temp=0;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A,GPIO_Pin_8)))//这个按键要检测长按
                {
                USART_Tra[5]|=0X01;
                }
                        else
                  USART_Tra[5]&=0Xf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GPIO_Pin_0)))//up        //这个按键要检测长按
                {

                  USART_Tra[5]|=0X02;
                }
                        else
                  USART_Tra[5]&=0Xfd;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GPIO_Pin_1)))//DWON //这个按键要检测长按
                {
                  USART_Tra[5]|=0X04;
                }
                        else
                  USART_Tra[5]&=0Xfb;

        temp = memcmp(USART_Tra, USART_Tra_old, 8);  // 判断按键的值有没有变化
        if(temp)
        {
          USART_SEND(USART_Tra);//有变化就发送出去
                memcpy(USART_Tra_old, USART_Tra, 8);                 // 新的值替代老的值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

}

楼主:
int key(void)//这个是判断4*4的矩阵按键程序
{u8 temp=0;
   int KeyVal=0;
        u16 WriteVal=0;
        GPIO_Write(GPIOA,(GPIOA->ODR & 0xfff0 | 0xf));
        if((GPIOA->IDR & 0x00f0)==0x0000)
        {
                USART_Tra[3]=0; USART_Tra[4]=0;
                USART_Tra[5]&=0x07;
          return -1;
        }

        else
        {
          delay_ms(5);
                if((GPIOA->IDR & 0x00f0)==0x0000)
                {
                USART_Tra[3]=0; USART_Tra[4]=0;
                USART_Tra[5]&=0x07;
                return -1;
                }
        }

        GPIO_Write(GPIOA,(GPIOA->ODR & 0xfff0 | 0x1));
        switch(GPIOA->IDR & 0x00f0)
        {
                case 0x0010: USART_Tra[3]|=4; KeyVal=11; break; //S19
                case 0x0020: USART_Tra[3]|=1; KeyVal=9; break;         //S18
                case 0x0040: USART_Tra[4]|=0x80;KeyVal=8; break;         //S17
                case 0x0080: USART_Tra[4]|=0x40;KeyVal=7; break;         //S16
        }
        GPIO_Write(GPIOA,(GPIOA->ODR & 0xfff0 | 0x2));
        switch(GPIOA->IDR & 0x00f0)
        {
          case 0x0010: USART_Tra[5]|=0x80; KeyVal=0; break; //S15
                case 0x0020: USART_Tra[4]|=0x20; KeyVal=6; break;//S14
                case 0x0040: USART_Tra[4]|=0x10; KeyVal=5; break; //S13
                case 0x0080: USART_Tra[4]|=8; KeyVal=4; break; //S12
        }
        GPIO_Write(GPIOA,(GPIOA->ODR & 0xfff0 | 0x4));
        switch(GPIOA->IDR & 0x00f0)
        {
          case 0x0010: USART_Tra[3]|=2; KeyVal=10; break; //S11
                case 0x0020: USART_Tra[4]|=4; KeyVal=3; break;//S10
                case 0x0040: USART_Tra[4]|=2; KeyVal=2; break; //S9
                case 0x0080: USART_Tra[4]|=1; KeyVal=1; break;//S8
        }
        GPIO_Write(GPIOA,(GPIOA->ODR & 0xfff0 | 0x8));
        switch(GPIOA->IDR & 0x00f0)
        {
          case 0x0010: USART_Tra[5]|=0x10; KeyVal=13; break; //S7
                case 0x0020: USART_Tra[5]|=0x40; KeyVal=15; break;//S6
                case 0x0040: USART_Tra[5]|=0x20; KeyVal=14; break;//S5
                case 0x0080: USART_Tra[5]|=0x08; KeyVal=12; break;//S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串完整的数据,最好还是加桢头和桢尾;

现在如果不把按键放在tim2的中断程序里面,数据不丢失了,但是按键有时候失灵

网友D:
把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调到比TIM2的中断高就可以了。要允许中断嵌套

楼主:
int main(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Stru;
  /* Setup STM32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USART_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nitKey();
                                        USART_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        TIM2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LCD_Init();
                 LCD_ON;
                SPEAK_ON;
           GREEN_ON;
           RED_ON;
    TFT_Clr(BLACK  );
    delay_ms(12000);
        LCD_Fill_Pic();
        // LCD_Fill_Pic2(gImage_pic1);
          while (1)
          {
                        //LCD_Fill_Pic();
      key();   //按键扫描
      if( RX_flag_ok==1) //如果串口接受玩2.6K数据后进行处理显示
                        {
        //        LCD_Fill_Pic1( pic_buff[2],pic_buff);//°´ÕÕÿÐÐÏÔʾ
                                //USART_SEND1(pic_buff);
                          LCD_Fill_Pic2(pic_buff);//ÕûÕÅÏÔʾ
                                RX_flag_ok=0;

                        }
                }

}

网友E:
只要你的矩阵键盘实在主程序里面运行,不管什么样的代码都不会影响串口接收中断接收数据,应该是串口接收万数据后,你主程序中没有及时处理导致接收buffer覆盖或者数据溢出。

网友F:
调整串口接收中断优先级高于键盘扫描,使其能在扫描中断中嵌套,也就是中断优先级最高,如果想要不影响按键扫描,估计还得使用DMA了

网友G:
串口中断也有断开吗?

网友H:
分开发送数据。

网友I:
串口中断都解决不了,还真没有办法了。

网友G:
把串口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H:
可以利用上位机进行编写序号发送。

网友I:
楼主有可能是你数据处理的时候问题。

网友J:
校验、重发,分页传输,DMA

网友K:
用DMA接收数据啊,不要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那样进出中断太频繁了。
用DMA来自动接收数据,用DMA半自动和完成中断处理数据,如果两帧数据间隔大的话,可以配合定时器超时来断帧数据。

网友B:
你的键盘程序时有问题的
如果是定时扫描,建议做4ms左右的时间间隔,并且只做扫描(就是每次扫描只做IO输出和IO读写)其他的都在主进程里处理
如果你无法解决简化按键对中断的影响,有一个比较笨的打补丁方法,就是你在按键处理程序里检查一下串口数据,如果有,就去先处理数据,再继续处理按键。

网友B:
其实按键只要两次IO读写就可以确定,至于长按,你可以考虑在中断里加一个计数器,只要有按键按下,就+1,考虑在主程序里做计数器清0
如果是4ms 中断,4秒的计时大概是1000次,用个16bit变量就足够了

网友L:
按键中断里的代码太多了,还有涉及到串口发送,天知道这个发送里面会不会需要等发送一个字节完成呢?
建议把按键中断里的代码缩减,只检测键值,功能处理在主函数处理。

网友M:
2.6k也太多了吧.建议压缩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键盘处理程序有问题,占用了太多的系统时间

循环里面的按键有啥所谓?串口接收是中断执行的

网友N:
楼主解决了吗?我个人的看法是:串口是中断执行的程序。按键在主程序循环没啥所谓啊,不影响中断的执行,你是不是在接受后没有对数据处理?导致丢失

网友O:
数据输入速度 除以 处理速度 等于 你FIFO长度  可以再适量加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解决了吗?我个人的看法是:串口是中断执行的程序。按键在主程序循环没啥所谓啊,不影响中断的执行,你 ...

不是的,原先还有一个100ms的定时器中断了,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小于串口的优先级,应该是定时器的中断影响了串口的中断,现在把定时器去掉,所有都在主程序运行了,发现按键也不会受影响了,串口接收数据也正常了这个先前的写的中断优先级的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6);
//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        NVIC_SetPriority(USB_LP_CAN1_RX0_IRQn , 5);
//        NVIC_EnableIRQ(USB_LP_CAN1_RX0_IRQ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键盘程序时有问题的
如果是定时扫描,建议做4ms左右的时间间隔,并且只做扫描(就是每次扫描只做IO输出 ...

恩,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数据输入速度 除以 处理速度 等于 你FIFO长度  可以再适量加深

fifo指的就是缓冲区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原先还有一个100ms的定时器中断了,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小于串口的优先级,应该是定时器的中断影响 ...

那应该是中断嵌套的问题

网友P:
FIFO环形缓冲区

网友Q:
应该是你程序处理问题吧, 接收串口的中断优先级先级选择最高, 有包头没包尾的协议设计着也是笨的,最低在包头之后某个固定位置,高速你长度,当然,你可以用字节超时中断来截包和做串口超时保护。  上位机有包头没包尾,又不告诉你指定长度的话, 那么上位机发包的间隔,要给足你超时判断也可以。这个串口的应用还是基本的。

网友:
最简单方法:
DMA方式,大于2.6K缓冲区做乒乓,空闲中断。

网友R:
115200,极限是14.4字节每ms,你才2.6个字节每ms,而且还是隔1秒2.6K的数据,STM32F103 72M的主频怎么写代码也不会丢数据啊?
扫一个4X4的键盘对于一个72M的单片机不要太轻松了。
这么点数据量还用不上DMA,多检查检查代码吧!

网友R:
按键这种不用中断的,除非是唤醒,中断是你信号的频率大于你while(1)的最小处理频率,或者你要求的响应速度小于你while(1)的最长执行时间,那个时候才需要考虑中断,再说,出栈入栈这些不也消费时间吗?
DMA适用于那种超大的数据量才有使用的必要,才2.6K每秒就上DMA了,那也太小题大做了

网友S:
XON/XOFF 协议,通知上位机数据处理不及,稍后再发

网友T:
中断还能丢失数据吗?

网友U:
把串口中断设为最高的优先级。

网友T:
使用FIFO作为缓冲。

网友U:
你的数据丢失是否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的数据丢失是否有规律?

原先写的程序就是按一下按键,就会丢很多数据,因为这个2.6k的数据是给显示屏显示,然后就是显示屏显示错位了,就相当于他把这帧的数据和下帧的数据凑够2.6k给显示屏显示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int key(void)//这个是判断4*4的矩阵按键程序
{u8 temp=0;
   int KeyVal=0;

没有return吗?

网友V:
在串口中断里建一个二级缓存,把接受的数据放到缓存里,这样会让你的数据及时的保存下来,而且不影响你的下次接受,这个是很实用的

楼主:
KeyVal这个值不需要的,有用的值是USART_Tra这个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