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单片即将控制

楼主(2017-12-07):
用 单片机代替电位器控制

网友A:
有那功夫你还不如用光耦做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功夫你还不如用光耦做一个呢

说得对,但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网友B:
看他要几级控制,如果级数少,那就直接电阻网络控制,如果级数多,那最好找个带DAC的单片机来控制。
不管那种方法,一定注意供电方式,如果电源不同,估计得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