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

楼主(2017-12-07):
VSSS=-12,首先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什么我无法理解.

首先不是说单电源供电的话输入要大于-0.3小于VCC-1.5吗?

所以我认为上面的LM339设计存在问题。

其次,假设是VSS=12V,
没有接上拉电阻的话,输出不是0吗,我现在的疑问是即使下面的输出高电平,是否会被拉低,导致最后的输出为低电平。

现在的现象是板子上2个LM339都出现了,我彻底蒙了。

是否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
我认为应该将上面的339去掉,保留一个作为比较器即可。

网友A:
你应该把图画成比较器的形式,而不是芯片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