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超宽范围输入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7-12-07):
请问输入0.7-25V,输出5V200ma的电源怎么设计,有合适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A:
大蚂蚁不在这了,不然应该可以给你点有用的建议

网友B:
低压太小了,0.7V升压5V输出200mA是难以设计的,没见过合适的芯片

网友C:
考虑定制方案吗?

网友D:
没有现成的.

网友E:
0.8V的有

网友F:
可以去找找凌特的产品。

楼主:
0.8V的是什么型号,推荐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0.8V的是什么型号,推荐下,谢谢

加我Q我发资料给你 QQ920708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