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62WV51216BLL-55TLI 10%不良,是不是买了翻新货?

楼主(2017-12-07):
(图片)

网友A:
有可能。建议找厂家的fae问问

网友B:
有可能;
有一张图里面的2个芯片,字体大小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有一张图里面的2个芯片,字体大小都不一样

供应商说是产地不同,叫供应商联系FAE跟我对接,却一直在推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建议找厂家的fae问问

联系深圳办事处,说要找供应商。供应商却在推脱。

楼主:
今天供应商立马给我寄来了一批新的。可是也很折腾,要换,也要重新测试。

网友C:
有可能是假货丝印都不一样差距有点大

楼主:
原厂回复“Lot#FMP8361P1(1740) is ISSI parts but the other is not.
.”
应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假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回复“Lot#FMP8361P1(1740) is ISSI parts but the other is not.
.”
应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假货? ...

就是说上面的是真货,下面的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上面的是真货,下面的是假的。

所谓假的,大部分应该指拆机,翻新的吗?如果经过功能测试OK,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即是出货后其性能,寿命影响大吗?
这款发现早,已经安排全换了,不知道最近出的货,包含的其他型号IC会不会也有这种假货,很是担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谓假的,大部分应该指拆机,翻新的吗?如果经过功能测试OK,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即是出货后其性能,寿命 ...

那可未必。是不是翻新货,可从管脚判断,翻新货必有镀锡,且多为酸洗锡锅镀锡法,而新器件多见镀银管脚,低成本的镀锡管脚也跟锡锅出来的不同,从断面看更明显。
至于翻新货的可靠性,这得看原器件的质量、使用频次、年限、以及拆机翻新的工艺等。一般来说,批量产品不要用翻新货,尤其是有使用时间/次数限制的器件,如FLASH、光耦和功率器件等。至于假冒货则更不能用了,搞不好比翻新的还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未必。是不是翻新货,可从管脚判断,翻新货必有镀锡,且多为酸洗锡锅镀锡法,而新器件多见镀银管脚, ...

MCU一类有假冒货,比如AVR单片机,现在我也怀疑我的AVR单片机也不是正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MCU一类有假冒货,比如AVR单片机,现在我也怀疑我的AVR单片机也不是正品

MCU因为指令集的关系,假冒的反而没有,就算有,顶多出在专利早已过期且影响力较大的51系里,AVR决不可能有假冒的,但翻新货则很可能有。原则上说,所有生产量足够大、生产期足够长的器件,只要具有足够价值都可能会有翻新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谓假的,大部分应该指拆机,翻新的吗?如果经过功能测试OK,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即是出货后其性能,寿命 ...

翻新货的话,寿命必定有影响。

因为芯片的标称寿命一般是10年,如果用5年前的货翻新?

网友F:
也有可能自己程序问题哦!首先要怀疑自己,确定自己没问题再怀疑别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厂回复“Lot#FMP8361P1(1740) is ISSI parts but the other is not.
.”
应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假货? ...

翻译:
批号为 FMP8361P1(1740) 的芯片是 ISSI 的产品,另一片不是。

那一片印有批号 X6841248X(1726) 的是假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谓假的,大部分应该指拆机,翻新的吗?如果经过功能测试OK,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即是出货后其性能,寿命 ...

翻新货和假货是有本质区别的。翻新货本身是真货,只不过是二手的,用过罢了。翻新货功能测试通过用作开发或展示样机一般没有问题,但由于之前已经累积了上电时长。经过了几次焊接拆焊,可靠性会大幅下降,不应该用于最终销售给客户的产品,且使用翻新件开发过程中如果遇到 bug 一般需要先到全新件上测试一下确定问题是代码问题还是翻新件不可靠导致。

假货其硅片都不正确,此时芯片上标注的厂商型号都需要视为不可靠。如果你有条件可以把假货芯片开盖,用显微镜检查硅片上的标注,据此找到该芯片实际生产商和型号。

楼主:
已经安排整批换,不敢冒这个风险,现在最担心的是刚出货的900个,另外一个芯片AVR有没有一样的问题(新旧字体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