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芯片的大致价格怎么能得到

楼主(2017-12-07):
st芯片的大致价格怎么能得到?
再进行芯片选型的时候,价格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怎么可以得知大致的价格呢?

网友A:
在各大知名销售网站查询啊。肯定是实际销售价格。

网友A:
代理的价格只针对大客户,小客户就算了。根本达不到他们所要去的用量。

楼主:
好贵  死贵死贵的
不像传说中的便宜

网友B:
首先 你是大批量的终端客户  那么你可以找ST的代理
如果只是选型阶段 建议看交易网的价格

网友C:
最好选择可以通用,互换的器件;

网友D:
1.可以找相关代理商报价。了解市场价格
2.可以参考IC交易网上面报价。
建议最好是找代理,不仅可以了解价格,还可以了解是否是停产型号,是否新产品等等。

网友E:
都涨价了,不用打听便宜货了。

网友F:
好贵,不像传说中的便宜

网友G:
量大问代理,量少就看看淘宝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