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路疑惑

楼主(2017-12-07):
有一款产品,他的尾部插座排针,有2组UART串口。
一开始我试着用USB转串口的板子连接,能收到调试信息。
但是有的时候却不能,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地线没接好,或者杜邦线质量不好。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折腾,串口都不能正常读到数据了。
我以为usb串口板坏了,换了各种型号的usb转串口板,包括 cp2102 ft232rl pl2303 ch340 基本上市面能买到的方案都试过了
都不行。
表现有两种:
1.完全无数据
2.有乱码数据
已经排除了地线或TX线接触不良等问题。串口电平也没问题,TX电压3.5V。

奇怪的是,用逻辑分——析——仪是可以抓到串口数据的。。
示波器没试过,因为暂时没有示波器设备
后来我终于发现他的电路上,CPU出来的UART TX信号先送了一个sot23-3,可能是三极管,三极管后面有电阻和电容,然后才连线到尾插
我尝试在三极管前端飞线连接串口板,这时候数据就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UART TX后面的这个三极管、电阻、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可能人家上直接接232的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在不接USB串口TTL板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产品的TX接口测试,电平是 0V~3.3V
但是当我接上USB串口TTL板(FT232R)的后,这个TX的电平就变成了 1.32V~3.3V
换CP2102的串口板,TX电平变成了1.8V~3.3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波特率都一样吗?

网友C:
楼主说的三极管在哪里?

网友D:
是隔离信号吗?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电压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在不接USB串口TTL板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产品的TX接口测试,电平是 0V~3.3V
但是当我接上 ...

可能三极管就是起到驱动作用。

网友B: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搭建的

网友D:
三极管可能将电压转换为标准电压了?

网友G:
把电路粘贴一下看看。

网友E:
测试IO的电压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在不接USB串口TTL板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产品的TX接口测试,电平是 0V~3.3V
但是当我接上 ...

三极管之后的信号就应该是标准TTL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在不接USB串口TTL板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产品的TX接口测试,电平是 0V~3.3V
但是当我接上 ...

FT232就是标准的TTL。

楼主:
电路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把别人的产品尾插接一下串口板。

已经解决了。串口板换了带隔离的USB转TTL(FT232RL + ADUM3201)。RX接有4.7K的上拉电阻,把电阻拿下来就可以用了
一般的串口板我看了都没有外置上拉电阻,估计是芯片内上拉,没有办法。只有这个带隔离的TTL转接板才能改。

不知道他这个产品串口tx下拉的驱动能力为什么这么弱。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路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把别人的产品尾插接一下串口板。

已经解决了。串口板换了带隔离的USB转TTL(FT232RL ...

不是应该使用上拉电阻吗

网友J:
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路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把别人的产品尾插接一下串口板。

已经解决了。串口板换了带隔离的USB转TTL(FT232RL ...

隔离一般都是使用的光耦才对。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在不接USB串口TTL板的情况下,直接对该产品的TX接口测试,电平是 0V~3.3V
但是当我接上 ...

你的这个电压怎么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之后的信号就应该是标准TTL了。

我后来看了下那个不是三极管,是个 BAT54 肖特基二极管。我的串口板上也有。可能是起钳位电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应该使用上拉电阻吗

上拉之后低电平异常了。高于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隔离一般都是使用的光耦才对。

我买的这个串口板上用的是ADI的磁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这个电压怎么这么高?

不知道。串口板上的上拉电阻把低电平拉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