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不能换头像,为什么?

楼主(2017-12-07):
我用的是苹果电脑,为啥不能换头像了,每次都显示更换成功,可是还不显示,为什么?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已经显示更换成功了,可是还是不行

另外,用电脑自带的Safari浏览器发帖点击上传图片按钮也没反应,必须用Chrome浏览器才行,我的flash更新到最新了,其他论坛就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浏览器吧,我上次用Chrome浏览器也是这种情况,然后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再打开就可以鸟

网友B:
你头像已经换了啊,之前chrome也是无法显示更新了的头像,换搜狗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是MacBook 好像没有搜狗浏览器

网友C:
已经换了

网友D:
楼主头像已经换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恩,楼主,您的头像确实更换成功了呢,现在看是树叶。

网友F:
楼主来秀苹果电脑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恩,楼主,您的头像确实更换成功了呢,现在看是树叶。

怎么换昵称,我的昵称你丫的不太文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怎么换昵称,我的昵称你丫的不太文明

哈哈哈,删号吧

楼主(2020-04-13):
一给力giaog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