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管理系统

楼主(2017-12-07):
各位大牛您们好,小弟现在想设计一款数字电源管理系统,现在想用2节锂电池进行12V供电,输出电流为2A左右,因此需要一款升压芯片,,这款DC-DC稳压芯片需要与STM32单片机通信!请各位帮帮忙推荐下!!!
另还有各问题 我这边采用锂电池串联需要考虑他的什么短路保护吗 在外设电路的时候,我看有些芯片专门对多节电池进行保护的,我这边不准备做充电模块,只是采用俩节锂电池作为电源输入,需要保护吗???

网友A:
锂电池对保护需求是比较高的,过电压过电流过充电过放电都要有,串联电池组还需要至少有充电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对保护需求是比较高的,过电压过电流过充电过放电都要有,串联电池组还需要至少有充电均衡。 ...

您好 我这边产品上不做充电模块,我就拿俩节锂电池做电源使用,我准备买个电池安装盒上的正负极作为输出电源啊!过放的话通过电压换算比与单片机通信,当电池低于某值,单片机关断tps61088升压芯片,从而实现过放,但是您说的过电流放电我不知道怎么做 不太理解

网友B:
老哥好,有颗可以符合要求的IC可以推荐,有兴趣可以加Q2813801825了解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