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液晶屏显示有白色道道

楼主(2017-12-07):
请教一下,我用stm32控制液晶屏时候,每隔一秒整屏刷同一张图片,但是显示有白色道道,我用keil单步运行,发现写一个像素点如果是白点的话就会变成全屏是白色的,但是写黑色像素的话,他就只描一个黑色点,,问了其他人,说了是信号线有干扰,要加一个磁珠,手上没有磁珠,加了一个22欧姆电阻,发现改善不大,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如果只写一次的话,不刷屏,显示的图片是好的,就是往里面写的时候图片显示的白道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干扰,导致写入数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干扰,导致写入数据不对吧;

如果整屏像素都写完了,液晶屏显示就是完整的图片,没有图中显示的白色道道,它是在写得过程中有白色道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整屏像素都写完了,液晶屏显示就是完整的图片,没有图中显示的白色道道,它是在写得过程中有白色道道 ...

那就是刷新速度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写一次的话,不刷屏,显示的图片是好的,就是往里面写的时候图片显示的白道 ...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受外部信号干扰了吗?

网友B:
楼主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是否一样长?

网友C:
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D:
为何要加20P的电容

网友E:
看看你的屏有没有关显示命令,如果有,先关更新数据,再打开。
这种问题刷新速度太慢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刷新速度太慢了;

但是我刷4分之一的区域,整屏也会受到白色道道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是否一样长?

数据线画的没有等长,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加20P的电容

液晶屏的片子时ST7735S,看了datasheet上写了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的屏有没有关显示命令,如果有,先关更新数据,再打开。
这种问题刷新速度太慢有关。 ...

就是有奇怪的问题,我用keil的单步执行了,当它刷黑点像素了,他就只描一个黑点,但是如果写一个白点像素了,整屏就会变成白的,当写完这个白点像素了,就又恢复当前背景了,先前写的黑点也没有覆盖掉,不知道这样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晶屏的片子时ST7735S,看了datasheet上写了这样了

可以去掉试试

网友F:
屏线没焊好

网友G:
数据刷新速度太快了?

网友H:
看看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G:
可能受到干扰了。

网友H:
不是刷新速度太快的时候有影响吗

网友I:
数据线有问题吗?

楼主:
焊接四五块板子都是这个情况

楼主:
去掉了,效果一样的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短路引起的?

不会的,短路了,屏初始化都调试不成功了

楼主:
硬件连接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时没有问题的

全清,就显示一屏一个色的点画全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清,就显示一屏一个色的点画全屏看看

目前试了几种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都正常,就是刷白屏不正常,一直循环不停的刷白屏了,就会出现那种条纹状,而且液晶屏的连接排线那里的,应该是屏的控制芯片非常烫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试了几种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都正常,就是刷白屏不正常,一直循环不停的刷白屏了,就会出现那种条纹状 ...

查一下供电电压,和各项供电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供电电压,和各项供电的参数

我这里面不管背光还是液晶屏的VDD或者是CPU都是用了同一个电压3.3V

网友J:
应该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应该不是了,可能还是程序那里有问题,但是找不到哪里原因,因为的板子是仿照别人的板子画的原理图,然后我把我的程序下进去别人板子的CPU里面了,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的程序并没有这种问题,查程序好几天了,都没有发现问题,纠结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试了几种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都正常,就是刷白屏不正常,一直循环不停的刷白屏了,就会出现那种条纹状 ...

这么说可能就不是软件的问题,白色电流最大,从这个方向看看有没什么新的发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试了几种颜色,比如红色黄色都正常,就是刷白屏不正常,一直循环不停的刷白屏了,就会出现那种条纹状 ...

这么说可能就不是软件的问题,白色电流最大,从这个方向看看有没什么新的发现.
电源不够,或电源干扰了你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