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液晶屏每次刷屏会有白色道道

楼主(2017-12-07):
请教一下,我用stm32控制液晶屏时候,每隔一秒整屏刷同一张图片,但是显示有白色道道,我用keil单步运行,发现写一个像素点如果是白点的话就会变成全屏是白色的,但是写黑色像素的话,他就只描一个黑色点,,问了其他人,说了是信号线有干扰,要加一个磁珠,手上没有磁珠,加了一个22欧姆电阻,发现改善不大,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什么样的屏呢? 屏没问题吧

网友B:
首先怀疑屏自身问题,然后查找排线或座子问题,如果有SRAM芯片,那就找找看吧,本身显示底层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一般是刷新率不够的驱动方案经常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怀疑屏自身问题,然后查找排线或座子问题,如果有SRAM芯片,那就找找看吧,本身显示底层程序应该没有问 ...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从淘宝上买了两家的屏,都是同样的问题,主要就是刷白点有问题,就是如果写一个白点的像素了,整屏就变成白色了,白点像素写完了,就又返回原先的背景了。如果写黑色像素,他就会只描一个黑色像素,所以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