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这种96个灯珠来仿真火焰效果火把灯的案子?

楼主(2017-12-07):
谁有做过这种96个灯珠来仿真火焰的效果,好像是用数帧静态火焰形态的画面通过16路快速扫描来产生动态火焰效果,不知道怎么写才能做到这种逼真的效果,谁有做过的能给个提示吗?我怎么写都写不出这种效果,愁。。。16路,一路控制6个灯,

网友A:
转眼这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第一次调类似的东西,调的累了,用excel生产数据,不停的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眼这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第一次调类似的东西,调的累了,用excel生产数据,不停的看效果。 ...

没有什么算法在里面吗?查表?后面你怎么做的呢?能讲讲方法吗?

网友B:
要做呼吸灯,这样效果才好点。

楼主:
我每一路都做了占空比,自动渐变,但是16路渐变时间跟暗掉的时间有个一个搭配才能出动态的火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呼吸灯,这样才效果才好点。

你有做过这种方案吗?方便讲讲思路吗?

网友C:
粒子效果,然后取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粒子效果,然后取模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是用普通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D:
外观设计不错

网友E:
做出来分享下思路啊,我们也想做呢,前段时间BOSS在跟我说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出来分享下思路啊,我们也想做呢,前段时间BOSS在跟我说想做

一起写吧,还可以交流一下,这个硬件简单,主要是软件

网友F:
    这也做得太复杂了吧,才96个灯。1wire灯+SD卡数据方式,SD卡的数据用上位机产生(效果嘛,当然用PC机及pc的软件工程师来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做得太复杂了吧,才96个灯。1wire灯+SD卡数据方式,SD卡的数据用上位机产生(效果嘛,当然用PC机及 ...

1wire灯?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火焰的数据存在SD卡里,然后去读数据?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了。。

网友G:
用存储数据的办法  就很简单了,  这个数据有专门的软件来生成.
单片机读取数据 显示就好了

网友G:
省成本的做法 就是随机 向上亮 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整体 向上 不能哪一条向上

网友H:
小弟想问问,PCB做成圆筒型,是用的柔性PCB么,成不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存储数据的办法  就很简单了,  这个数据有专门的软件来生成.
单片机读取数据 显示就好了  ...

你有这样的生成软件吗?叫什么?我试试看,数据量不知道多不多。。

网友B:
干嘛要SD卡,用FLASH的MCU就可以存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做过这种方案吗?方便讲讲思路吗?

可惜没有,我是看过人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SD卡,用FLASH的MCU就可以存数据了。

如果火焰灯效果取模的话,可能数据量很大,所以要用SD卡。
不够相对简单的火焰变化模式应该不用取模,就是写程序写出来的效果,只是我暂时写不出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粒子效果,然后取模

做粒子效果?是把火焰做成动画,然后打散,每帧的灰度数据做成表格,这样显示出来的?

楼主:
继续顶起来,还没弄好,火焰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I:
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了,我也正在做,不知道方便交流下,或者提供点思路给我

@飞翔2004 :那现在做成什么样了,是弄成有点像火焰的感觉了吗?
看了别人的样品,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怎么好。想达到那个效果好的还是不容易啊。。前段时间弄其它的产品了。

网友J: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我知道深圳很多同行做这个 应该用OTP就搞定了

网友K:
这产品我7月份就开始做了,现成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产品我7月份就开始做了,现成的方案。

请问软件是怎么实现调节pwm占空比一直变化且不同灯直接时间间隔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产品我7月份就开始做了,现成的方案。

方便说下思路吗?当然不方便也没关系。。毕竟你是做成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说下思路吗?当然不方便也没关系。。毕竟你是做成产品了。

当然方便啊,原先我们是用SOP24的芯片来做的,16*6,一个IO口控制6路灯,后面价格拼的很厉害,我们改方案了开始用SOP14的来做,用矩阵扫描的方式实现,有的客户需要一通电就亮起火焰,有的客户需要三档模式,一档火焰,二档呼吸,三挡常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软件是怎么实现调节pwm占空比一直变化且不同灯直接时间间隔关系的

它是分层次的,占空比不需要一直变化,底部的灯珠要调亮一些,越往上层走,越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它是分层次的,占空比不需要一直变化,底部的灯珠要调亮一些,越往上层走,越暗。 ...

那每个led的时间间隔pwm怎么去区分,还有那个rom存贮器你用几K的啊

楼主(2018-01-06):
引用 网友K:
它是分层次的,占空比不需要一直变化,底部的灯珠要调亮一些,越往上层走,越暗。 ...

主要是最下面的6路,怎么搭配出火焰的那种层次感。我用示波器看别人的样品,占空比时间都不一样。

网友L:
哈哈,这个我有,上图片,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

网友L:
不知道怎么主图片上去,怎么发都发不上,火焰灯我有,Q276046384

网友M:
记得看过TI有个类似的方案,可以去找找 具体在哪记不清了

网友N:
我刚做的96个灯珠的程序,你这1个IO控制6个灯珠不行,因为灯珠不算多,我这是一个IO控制两个灯珠,最好是一对一,然后你观察下真是的火焰或者别人做的,用手机录下来,慢放,或者是连拍照片,记录每一帧,像电影一样播放就行了,不过我程序太烂,写了太多行,在想怎么实现缩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刚做的96个灯珠的程序,你这1个IO控制6个灯珠不行,因为灯珠不算多,我这是一个IO控制两个灯珠,最好是一 ...

1个I/O口控制6个灯可以的,16路控制96个灯,效果很好的,就是别人的样品、、
,用手机录下来,慢放,或者是连拍照片,记录每一帧,像电影一样播放就行了,这样我试过了,应该不是这样写的,这样写效果不好。。

网友N:
引用 楼主:
1个I/O口控制6个灯可以的,16路控制96个灯,效果很好的,就是别人的样品、、
,用手机录下来,慢放,或者 ...

一个IO控制六个灯,还可以的话就很厉害了,方便发下视频到这个帖子吗?
我是用一帧一帧扫描的,感觉还可以,不过第一次写,不是很像,也没有时间调制

网友O:
你的火焰灯调好了没?我做过,用sop20和sop14的单片机做的,sop20是每组LED单独IO口控制,sop14的使用矩阵扫描方式控制,你还没搞好的话,加我qq聊:344570794,注明火焰灯

网友O:
引用 网友I:
那每个led的时间间隔pwm怎么去区分,还有那个rom存贮器你用几K的啊

1、99颗LED的,用SOP20的方案,就是16个IO口控制16组灯的,我用2K的ROM,占用了68%的空间,用SOP14的方案,就是9个IO口控制16组灯的,用矩阵扫描方式控制,我用2K的ROM,占用了73%的空间
2、88颗LED的,用SOP14的方案,就是12个IO口去控制12组灯的,我用2K的ROM,占用了48%的空间,本想用1K的,但这个案子要3段,就是火焰、常亮、呼机,要掉电**,没办法,只好又用2K的了,用跟矩阵扫描方案一样的单片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做出来分享下思路啊,我们也想做呢,前段时间BOSS在跟我说想做

你们动手了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刚做的96个灯珠的程序,你这1个IO控制6个灯珠不行,因为灯珠不算多,我这是一个IO控制两个灯珠,最好是一 ...

你的火焰灯程序占用了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O:
1、99颗LED的,用SOP20的方案,就是16个IO口控制16组灯的,我用2K的ROM,占用了68%的空间,用SOP14的方案 ...

还没好,火焰的效果还是不好,看来你是做火把灯前辈啊,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P(2018-02-18):
外观设计的不错。

网友Q:
这种火焰灯我们公司做了很多种,96,99,108灯都有,可以用14PIN 18PIN 28PIN单片机,2K ROM,可以做火焰灯,呼吸,常亮三种模式,带重力感应开关,也可以做成带太阳能的,。有多种成熟方案,也可以按客户要求免费开发。芯片价格绝对有优势,有需要了解请加QQ3004042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