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怎么消除图中输出信号的下冲?

楼主(2017-12-07):
求助!!!电路图那里有错???怎么修改才能消除图中信号的下冲啊?

网友A:
此电路本来就应该有这个“下冲”。

网友A:
怎么修改才能消除图中信号的下冲啊?

改成全直流耦合。

网友B:
闭环的电路,一般都会摆动若干次

网友B:
5G欧,0.033PF,不知道真正做的时候这些元件你要怎么解决。。。。。

网友C:
5G还可以买到,0.033pf就够呛了。。。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可能可以用来测量0~100uV,0.5ms,并且源电阻达到20M的信号。
5G电阻本身的时间常数已远超5G*0.033pF了。
如果信号源是低阻的就比较容易,高阻的话不应寄希望于5G的反馈电阻,而应采用自举的方式来提高等效的输入阻抗。

从图上看不出信号源是电压型的还是电流型的,如果是电流型的,可以采用I/V转换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G还可以买到,0.033pf就够呛了。。。

0.033pF可以几个1pF的电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可能可以用来测量0~100uV,0.5ms,并且源电阻达到20M的信号。
5G电阻本身的时间常数已远超5G*0. ...

我这个电路输入端实际是测试端口,真正的输入端信号是探测器经过伽马射线的电荷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可能可以用来测量0~100uV,0.5ms,并且源电阻达到20M的信号。
5G电阻本身的时间常数已远超5G*0. ...

信号源可以把那个20M的电阻去掉!!!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33pF可以几个1pF的电容串联

不考虑分布电容,也需要30个1pF电容。
考虑分布电容,更是办不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分布电容,也需要30个1pF电容。
考虑分布电容,更是办不到的事。

电容可以1到20pF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输入端实际是测试端口,真正的输入端信号是探测器经过伽马射线的电荷信号 ...

你这个,应该是伽马射线电离室测量。找本《核电子学》,看看其中的前置放大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伽马射线电离室测量。找本《核电子学》,看看其中的前置放大器部分。
...

看了啊!!

网友F:
这个帖子我昨天看过,所以现在打开直接看后面的回复了!

猛然看到13楼的论断,吓我一头冷汗,大师连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都能看出来,是个高手啊,更何况对绝大多数电工来说,时很冷门的应用!难道我老是说他是菜**,冤枉他了?

把帖子往上面一滚动,原来9楼说过了!!!我这快速跳动的小心脏才恢复平静!

网友G:
看见这个电路第一想到的是驻极体话筒,加共基极放大电路。电容充放电就是这个波形,微分电路阶跃响应就这样的,不过冲就得没电容直接耦合,或者电容大了充放电慢,下降缓慢就不过零了,消除也可以加个高频二极管整流啊,5G欧和0.033P估计是模拟电路板的漏电阻和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