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0的LSE问题

楼主(2017-12-07):
STM32F100  使用LSE不起振,看到ST的工具STM32CUbeMX工具里面关于时钟的配置,附件里面有图,
很奇怪,不能配置为LSE,有懂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是不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不支持

网友B:
PINOUT里面先把管脚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OUT里面先把管脚选了

Pinout里面已经选择了,外部32.768KHz 已经变为蓝色背景,pin脚部选的话应该是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不支持

我也怀疑是不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OUT里面先把管脚选了

找到问题了,pinout里面只是选择了RCC管脚,没有选RTC,选择之后就可以配置L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择的这个芯片不支持

搞错了,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