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G8U6复合USB移植

楼主(2017-12-07):
小弟手上有一个项目,要用到USB复合设备,就是USB+HID Keyboard的模式。
目前参考网上的资料和圈圈教你玩USB,现在使用的是:一个接口,两个应用集合和两个报告,
但是通过BUS HOUND监控发生如下图错误

设备管理器如下图

有那位大神移植过GD上的USB复合程序吗?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还望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复合设备要求的类型是 custom hid + hid keyboard

网友A:
这个是USB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B:
这个先参考下的,下去也参考点资料的再说

网友C:
这个USB移植的有啥问题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