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寻大神解决buck电路的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7-12-07):
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但是却在Mos管的驱动上一直有问题,现在求助大神,有没有做过相关课题的,可以给解答一下。我采用的驱动器是IR2117,按图所示的方法接的,但是Mosfet的输出一直是0,期间改了一些地方,在7口输出接了个10欧的电阻,电感后边的电容和负载只接了一个3欧的电阻,我认为不接电容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希望有大神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其他的都是按图接的,电容参数、Mosfet型号和二极管型号等,也是按图中标注选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输出,测了输入是有PWM信号输入的,但是Mos管gs两端的电压为0,说明没有输出可以驱动Mosfet的信号,输出自然为0,6脚和8脚之间的电压接近15V,意味着自举电容已经充电完毕,请问,到底为什么,这个就是没有输出呢??希望大神能尽快帮我解答!!
D:\北航\电机模拟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没有启动,是不是你的PWM电平不够高啊

网友B(2020-10-1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