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24V电源防止接错为220V

楼主(2017-12-07):
个人建议还是保险丝最合适,最好再加个标识,众一电路,注册n 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V:leizi012419

网友A:
安规定标示即可,不需要杞人忧天,过度聪明。好比防止菜刀切到手,防止220电到人,防止汽车撞人 一样一样的

网友B:
防止接错为220V 你的插头莫非搞得像电器插头?那你还不如直接外置AC-DC算了,像笔记本电源一样,墨菲定律,可能出问题得地方就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C:
关键是连接器(插头或插座)必须不一样! 你应该学习一下 标准!

网友D:
并个比24V负载大的灯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