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插电感的5个脚是啥意思?

楼主(2017-12-07):
不太明白这个直插电感的5个脚是啥意思

上图是TB某商家的截图,与下面电路中用的相同。

中间图是PCB的接线

下图是根据实际电路画出来的,表测L1、L2、L3除了1、3脚是有小电阻(20欧左右),其他三个脚与1、3脚都不通。但是4、5脚却接到了电阻和电容上,不知何意?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和中周一样里面有电容?也可能本来就是空脚。砸开看看吧

网友B:
也可能布线方便,直接拉过去就得了,不用绕,有可能间距不够绕不开,也没必要绕

网友C:
翻过来看看4脚和5脚上有没有线,有就是变压器,没有就是个可调电感而已。这种5脚是一种标准封装形式,常用于中频和高频变压器、可调电感等产品,加上屏蔽罩就是楼上圈圈说的“中周”(中频变压器的旧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过来看看4脚和5脚上有没有线,有就是变压器,没有就是个可调电感而已。这种5脚是一种标准封装形式,常用 ...

“中周”久违了的名词,呵呵。
这个电路是我整理出来的超声波发生器的局部。在“矿机”坛上有人拆解过这个电感,确实有个外套,不过他没说是啥材质的。里面好像也没有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周”久违了的名词,呵呵。
这个电路是我整理出来的超声波发生器的局部。在“矿机”坛上有人拆解过这 ...

真正的中周里常有配电容,超声波电路的工作频率适合直接采用中周的标准件,这样成本更低。中周要用屏蔽罩,超声波电路则可用可不用,省成本自然就不用了,热封塑胶套总比金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中周里常有配电容,超声波电路的工作频率适合直接采用中周的标准件,这样成本更低。中周要用屏蔽罩 ...

哦,酱紫!
那就是说这电感是2脚,另外的4、5脚接的是电感的屏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酱紫!
那就是说这电感是2脚,另外的4、5脚接的是电感的屏蔽?

屏蔽罩有自己的引脚,去搜个中周的照片看看就知道了。4、5脚是内部线圈的接线脚,“中周”是中周频变压器的简称,变压器当然有初级次级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641-1-1.html

嗯,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帖子。
我的权限不够,不让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