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个啥模块吗?

楼主(2017-12-07):
有人知道这是个啥模块吗?
这个模块用在某品牌超声波清洗机的发生器上。

网友A:
这个也只能拆了才能知道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只能拆了才能知道究竟

这发生器是好的,不能拆这模块啊。
整理它的电路时发现这个,没办法就当它是黑盒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发生器是好的,不能拆这模块啊。
整理它的电路时发现这个,没办法就当它是黑盒子吧。 ...

估计是厂家自制的厚膜功能模块,哈哈,很可能连厚膜也不是,就一块小印板加外壳封装.目的在于给仿造者增加难度

网友C:
这只能从电路整体上去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厂家自制的厚膜功能模块,哈哈,很可能连厚膜也不是,就一块小印板加外壳封装.目的在于给仿造者增加难 ...

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从电路整体上去分析。

索性将我逆推出来的原理图发上来,讨论讨论,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索性将我逆推出来的原理图发上来,讨论讨论,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图实在太小,看不清。但从结构上可以大致判断是接在放大器输入前,以及输出反馈回路里,说明是信号发生和/或输出功率控制,根据MCU部分的连线可以最终判断。

网友C:
模块外围有可调电阻,说明内部很可能是运放为核心的电路,功能上也符合前述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实在太小,看不清。但从结构上可以大致判断是接在放大器输入前,以及输出反馈回路里,说明是信号发生和 ...

可能我在CAD中看的清楚,转换成jpg图就变的模糊了。没注意这个问题,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实在太小,看不清。但从结构上可以大致判断是接在放大器输入前,以及输出反馈回路里,说明是信号发生和 ...

在这里发图,有大小限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发图,有大小限制吗?

没有

楼主:
好,下回发“大图”。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发图,有大小限制吗?

根据ID权限有文件尺寸限制,没有幅面限制,但大图在论坛页面里会自动缩小,点击后可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ID权限有文件尺寸限制,没有幅面限制,但大图在论坛页面里会自动缩小,点击后可还原。 ...

传不上去1.39M的.JPG图,“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不上去1.39M的.JPG图,“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不明白啥意思

或者转换为PNG格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转换为PNG格式上传

与前面的原理图是一样的格式.JPG,只是尺寸变成了1.39M,就说是“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不上去1.39M的.JPG图,“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不明白啥意思

新注册ID的权限不够。

网友C:
在保持适当幅面的前提下,可以降低图像精度来减小文件尺寸。另外,同样分辨率下,GIF文件的尺寸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保持适当幅面的前提下,可以降低图像精度来减小文件尺寸。另外,同样分辨率下,GIF文件的尺寸更小。 ...

试着将图分成两半发上来,看看能否清楚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着将图分成两半发上来,看看能否清楚些?

嗯,是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着将图分成两半发上来,看看能否清楚些?

HEF4052框图名称有误,4脚应为Y3B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F4052框图名称有误,4脚应为Y3B

谢谢,看到了,14脚也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