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AD5725数模转换问题

楼主(2017-12-07):
AD5725的AVDD脚接+12V,AVSS脚接地,其他脚全部者悬空,为什么输入脚VREFP(此管脚手册说是输出模拟量的上限值,假设此管脚输入5V,那么输出值最大就是5V)能够测到+12V电压?大神们帮忙解答啊!!!

网友A:
dac的输出范围是vrefn~vrefp之间 如果想输出12v就要使用更高的avdd vrefp=12v时avdd最小为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的输出范围是vrefn~vrefp之间 如果想输出12v就要使用更高的avdd vrefp=12v时avdd最小为14.5V ...

现在vrefp悬空的,什么都没有接,也能测到12v电压,不知道这个12v是哪里来的,还请大神再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vrefp悬空的,什么都没有接,也能测到12v电压,不知道这个12v是哪里来的,还请大神再解答下 ...

把电路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发出来看一下

ad5725原理图

ad5725原理图

ad5725原理图

网友A:
ADR395没有焊接,AVDD接正12V,直接测量VOUTx的电压吗?

网友B:
LZ:

“AD5725的AVDD脚接+12V,AVSS脚接地,其他脚全部者悬空,为什么输入脚VREFP(此管脚手册说是输出模拟量的上限值,假设此管脚输入5V,那么输出值最大就是5V)能够测到+12V电压?大神们帮忙解答啊!!!”

Vrefp和Vrefn两个参考电压必须有确定输入。

网友C:
VREFN电压范围:AVSS to VREFP − 2.5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R395没有焊接,AVDD接正12V,直接测量VOUTx的电压吗?

adr395是没有焊接的,直接测量5725的vrefp脚能够测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AD5725的AVDD脚接+12V,AVSS脚接地,其他脚全部者悬空,为什么输入脚VREFP(此管脚手册说是输出模 ...

本来图中的ADR395基准电压源输出是5V的,按上图的接法,发现ADR395的输出变成了9.2V,就把ADR395拆掉了,发现5725的vrefp没有输入也能够测到+12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r395是没有焊接的,直接测量5725的vrefp脚能够测到+12V

没有参考输入电路处于不稳定状态测量结果没有意义
如果确定输出正常应该试试在配置不同输出电压时电路是否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考输入电路处于不稳定状态测量结果没有意义
如果确定输出正常应该试试在配置不同输出电压时电路是 ...

现在是我把5V基准电压源接在vrefp脚,但是基准电压源输出了9.2V,最后查出来的原因还是因为vrefp脚的12v电压影响了基准电压源的sense脚,导致的基准电压源不能输出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把5V基准电压源接在vrefp脚,但是基准电压源输出了9.2V,最后查出来的原因还是因为vrefp脚的12v ...

是不是DAC芯片烧了?
现在和DAC的通信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AC芯片烧了?
现在和DAC的通信正常吗?

DAC芯片没有烧,我给vref强行接5V,也是能够正常配置DAC芯片的输出的
接基准5V电压源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