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 锂电池管理和充电 电路 !

楼主(2017-12-08):
公司拟开发 一款产品,用到锂电池,其中锂电池 管理和充电电路 需要实现如下功能:
当插入外接电源时,产品使用外部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如电池已充满,则停止充电);
当拔掉外接电源时,产品使用电池供电。
输入电压:DC24V ;
电池参数:DC3.7V 8Ah ;
电池数量:1节 ;
充电电流:1A ;
放电电流:0.5A .

因使用电池供电,所以需要考虑功耗。

本人对此电路 设计纯粹小白,在网上 也找了,看的糊里糊涂,因此发帖求助,还望大神指点 !

非常感谢 !

网友A:
什么产品,加我聊聊。

网友B:
有,加我Q

网友C:
三元的电池,好多芯片都是现成的,有适合钛酸锂的吗?

网友D:
加个锂电保护就可以

网友E:
对于多节钛酸锂电池充电, 或者充电电流比较大的单节或双节钛酸锂电池充电,可以使用CN3765.

网友F:
TP4333保护电池,也可以配合DW01双重保护充放电。我做过一个方案,类似充电宝。

网友G(2018-03-21):
类似车充产品,如果有类似产品开发,可以联系我,QQ714479522.深圳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