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特慢,怎么回事 ?

楼主(2017-12-08):
笔记本电脑,ThinkPad T410。
近来,感觉电脑反应特慢,用软件清理垃圾后,还是依旧的慢。
后来,重做了系统,还是特慢。
重装系统后,电脑装的软件并不比 以前多。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电脑 硬件出问题了吗(我没有感觉到是硬件的问题) ?
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发帖求助,还望大神指点 !

非常感谢 !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下硬盘有没有错误,然后看看有什么服务在运行,不常用的就关掉。再之后清理注册表。
最后把各类安全卫士等软件都卸载掉,用微软的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就足够了

网友B:
硬盘有问题了吧,换个新的,一定好!

网友C:
扫描下硬盘

网友D: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
其他的零部件,即便是旧的,但是只要还能用,性能并不怎么变化。
但是硬盘,虽然可能还没有出坏扇区,但是内部的ECC其实一直在工作,硬盘到后来,ECC错误越来越多,一直忙于纠正,性能明显降低。
甚至,出现了很多坏扇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自动用其他的块来代替了,以至于硬盘的存储空间怎么弄都不是连续的了。

网友E:
这帖发的到处都是啊……

网友F: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电脑慢是因为CPU慢还是硬盘慢还是软件拖慢总会分吧,CPU慢要么换U要么换本,硬盘慢上个SSD做系统盘,软件拖慢找出来杀掉,国产杀毒软件不要装,捆绑一大堆的功能,CPU占用率会很高。多看看任务管理器

网友G:
安装版本低的windows

网友H:
先换上一颗 SSD 装纯净版 Windows 10 或 Ubuntu 试试,Windows ISO 要从微软官网下载。SSD 基本消灭寻道时间,可以很好适应日常用电脑的使用模式。日常使用的话对各类国产全家桶要敬而远之,浏览器尽量用原厂 Edge、Chrome 或 Firefox 且装广告拦截插件。反病毒的话 Windows 10 内置的 Windows Defender 已经足够,无需另外安装。

另外,过保的 Thinkpad T410 可以升级 CPU,如果你的机器有独立显卡,你可以试试看淘一颗 i7-820QM 或 i7-920XM 换上去试试看,这两个都是四核的 CPU;没有独立显卡也可以试试看 i7-640M。我尝试过笔记本升级 CPU,不仅能立竿见影的提升机起的性能,甚至可以加入新功能:Dell Latitude D620 从 Core Duo T2300 升级到 Core 2 Duo T7600,性能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还支持 64 位计算和 VT-x 虚拟化。

网友I:
SSD用作系统盘还是不错的,如果存资料,最好还是普通的物理硬盘,万一硬件烧了,SSD的资料就是个全废了,常规的硬盘还是有修复的几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