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续从事硬件工作还是转FPGA工程师,嵌入式工程师(安卓系统及驱动)的讨论

楼主(2017-12-08):
我硬件工作两年多了,现在有点儿犹豫是继续从事硬件工作还是转FPGA工程师,嵌入式工程师(安卓系统及驱动)。请有同感的大佬或者有想法的大佬给出一下自己的见解。

网友A:
对什么感兴趣,可以业余先学习着,换岗位或者工作有时候需要机会

楼主:
我感觉做技术都是青春饭,硬件(普通硬件工程师)工资低,在公司没归属感,领导谈话不希望你学习与现有产品无关或这与现有项目无关的东西(不忙的时候),谈话提到怎样利用一个人,我就感觉这领导太社会。就考虑转其他高速或射频硬件、FPGA、嵌入式软件,希望过来人给点儿建议。现在在公司硬件上面也没什么问题,都能胜任,也没上升空间和学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什么感兴趣,可以业余先学习着,换岗位或者工作有时候需要机会

现在都为了生活,兴趣先放一下,对于三种的兴趣差不多。FPGA和嵌入式软件只不过路还很长。

网友B:
FPGA和嵌入式吧,FPGA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相对来说高端一些,也有成就感一些。

网友C:
同为硬件汪一只,目前正在往FPGA方向学习,感觉蛮好玩的...
反正先积累一些知识经验呗...

网友D: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划分硬件和嵌入式的?说到嵌入式就是想到是写代码的?硬件设计的就不是了?有点笼统。一个好的嵌入式工程师在软硬件都要熟悉且有一面是精通的。
你说你硬件都做了些啥?要看从事的行业和机会,什么钱多做什么没错的。要有能给**的 机会。再说多学几样,也没什么,自己先学起呗。不影响。只有你接触过来,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合适。

网友E:
这个要看个人的倾向和能力分布情况,别人还真没法说,说了跟扔硬币没啥差别,五五开。

网友F:
我做硬件做了20多年了,感觉越来越胆小,钻研下去,硬件完全没底啊。
举个例子啊,做一个指示灯,用来指示AC220V电源有没有,以前就是LED串个电阻,直接接上去;后来觉得还是要再串个二极管,或者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现在觉得,串一个电阻可能还不是很保险,电阻功率足够的话,耐压还不一定够,这样想来,还是串两个电阻吧。
本来事情到此为止了,可是,又发现,这个指示灯电路用来指示可控硅输出的AC220V,还不是很可靠,没有其它负载的话,光一个指示灯电路,工作不正常。那咱还得给它加点负载上去,用灯泡当然没问题,可惜体积太大。后来换成水泥电阻做负载,用了10K/10W水泥电阻之后,发现长时间运行,水泥电阻会损坏。看来是太热了,咱就再给它配上散热器,还给加了个风扇。好了,既然用了风扇,是不是还要给风扇调节一下转速呢?根据温度调节转速,好吧,继续努力,又做了个温控。
本来只是想做个指示灯,后来变成一大坨,哎,折腾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做硬件做了20多年了,感觉越来越胆小,钻研下去,硬件完全没底啊。
举个例子啊,做一个指示灯,用来指示A ...

同感.

网友H:
我见过很多电子类企业研发部,部长是做机械设计出身的。

网友I(2018-03-14):
FPGA开发,前途很广阔,目前的图像视频,AI,VAR,无线通信,都是不可缺少的。  薪资待遇都很不错!

网友J:
牛人都有前途!选一个喜欢的自己钻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