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g 选择sw模式下载有问题

楼主(2017-12-08):
下载总提示错误,网上说可以设置debug的setting 里面的rest options  选择autorest,但是我打开软件去我设置这个,但是找不到,不解??? sw不就需要四根线吗,vcc SDIO sclk gnd,但是总是下不进去,请教!!!!!!!!!!!!

网友A:
6 根试试。

网友B:
下不进去;

检查硬件,复位,电源,焊接等是否正常;
还有芯片是不是正品

网友C:
检查仿真器,芯片板子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D:
SW下载,不需要VCC,你去掉VCC,换成RESET,你接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不进去;

检查硬件,复位,电源,焊接等是否正常;

复位脚是悬空的,没有接,就是按照被人方法去找autorest,找不到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仿真器,芯片板子是否工作正常

仿真器在别的板子上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器在别的板子上可以用的

或许板子或芯片有点问题,需逐个排除

网友E:
用6pin的jta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板子或芯片有点问题,需逐个排除

我想知道的是,首先我的接线关系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接那四个信号?其次,是不是我keil设置的有问题,我在说明问题的时候就说了,有个autorest在debug ->settings的那个界面没有找到,我想知道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如果接线和设置都对,那我在一步一步排除其他的问题

请大神讲解下!!!!!!!!!!!!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首先我的接线关系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接那四个信号?其次,是不是我keil设置的有问题,我在 ...

SWD需要四根线,除了电源和地就2根信号线就可以。

KEIL 里的设置需选择"JLINK/J-TRACE CORTEX" 里面选择SWD,就可以(还有芯片型号),首先要能检测到芯片

网友F:
你连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G:
这个是不是编译器设置的不对?

网友H: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F:
有连接的电路图吗?

网友G:
下载驱动能够找到吗?

网友H:
sw模式就是正常的三根线。

网友I:
VCC SWDIO SWCLK GND四根线肯定可以下载和调试的,先确定芯片RESET复位引脚是什么接的,悬空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J:
芯片如果有程序的话,现有的程序可能会关闭 SWD。在芯片复位条件下 SWD 不会被关闭且可以擦除芯片内的程序。因此哪怕是 SWD,一般最好还是要接上复位线以防不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下载进去了,把debug里面setting的第三项第二行的选项的上面两个选上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网友K: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是这样吗

楼主:
是的,一开始只选择了中间的,后来选上之后就可以成功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