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助 LTC4100充电,发现有电磁干扰

楼主(2017-12-08):
充电器给电池和板子供电,发现有电磁干扰,现象是只用充电器 或 电池供电是没有干扰的,同时接充电器和电池就发现干扰,求助  电源电路是按照官方文档做的

网友A:
充电电流多大?电磁干扰的现象是?

楼主:
2A 的充电电流,15V充电电压

这是正常的底噪

楼主:
不正常的底噪,已经排除其他干扰,发现就是电池充电的时候,辐射出来的

网友A:
PCB板图冲电部分截图看看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用ltc4100,目前遇到了问题,就是芯片设置充电电压没反应。外围状态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