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ressed Receiver Sensitivity和Average Receiver Sensitivity区别,怎么测

楼主(2017-12-08):
Average Receiver Sensitivity就是一般说的接收机灵敏度,但是还有个Stressed Receiver Sensitivity,就不知道是跟Average Receiver Sensitivity的区别了,在极限条件下接收灵敏度?怎么测试Stressed Receiver Sensitivity。多谢多谢

网友A:
楼主了解这两个是什么了吗?讲讲呗,我在网上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