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想做一个变态的电流源

楼主(2017-12-08):
想做一个比较变态的电流源测试用,1-200A可调,负载是几乎完全短路的,电压不超过2V。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思路,谢过!

网友A:
去找电阻焊之类的电子电焊机

+1

网友B:
多相供电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参考CPU供电电路。

网友C:
嗯,真的有点变态

网友D:
不算变态,这个要用变压器

网友E:
如果只是测试用 不防换个思路
1 如果你是霍尔电流传感器 可以稳压电源 绕多圈的方式得到大电流输入效果
2如果是采样电阻方式,可以搞个500W 交流调压器,然后定做个变压器低压 次级电压极低 ,然后MOS 整流 找电阻做负载 串个电流表

网友F:
这个电源能干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测试用 不防换个思路
1 如果你是霍尔电流传感器 可以稳压电源 绕多圈的方式得到大电流输入效果
2如 ...

没错就是测试霍尔传感器的。您的思路我也都考虑过,多圈绕霍尔理论上行的通,实际操作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因为霍尔传感器在机器上不会拆下来,只能用大电流夹子夹住通过霍尔的导电金属条测试。变压器的方式要得到稳定的可控的电流没有思路,因为我要建立霍尔传感器信号和检测电流的对应曲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相供电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参考CPU供电电路。

谢谢提点,可否提供一个电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