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lated RS-485 With Integrated Signal and Power Reference Design

楼主(2017-12-08):
描述
TIDA-00892 参考设计提供了一个紧凑型解决方案,能够生成隔离式直流电源,同时支持隔离式 RS-485 通信。该参考设计包含一个带有集成电源的增强型数字隔离器和一个 RS-485 通信收发器。

特性
  • 小型组合解决方案(等同于 ISOW7841 器件大小)
  • 单电源解决方案(接口侧不需要单独的电源)
  • BOM 成本降低
  • 可扩展至其他全双工 RS-485 收发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网友B:
现在485电路稳定性都很好。

网友A:
现在缺少相关的硬件模块。

网友B:
这个485电路是否集成了隔离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无源RS485与RS232转换器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485电路稳定性都很好。

485通信没有232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缺少相关的硬件模块。

你指的哪个硬件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485电路是否集成了隔离电路?

使用光耦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用的是同一种转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485电路是否集成了隔离电路?

加光耦隔离和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485电路稳定性都很好。

就是收到的干扰比较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这个只是RS-485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485电路稳定性都很好。

RS485电路总体上可以分为隔离型与非隔离型。

网友D:
求大神解释下485通讯电路中那些电感,电容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有转换的模块可以使用。

网友G:
485不是单电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不能转换,这个是通信芯片。

网友G:
楼主的这个说的单电源是什么?

网友I:
需要光耦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485和232的转换?

就跟正常的232芯片一样。

网友J:
TIDA-00892 参考设计提供了一个紧凑型解决方案,能够生成隔离式直流电源,同时支持隔离式 RS-485 通信。该资料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