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28063有没有办法用PWM模块实现编码器正交分频输出

楼主(2017-12-08):
请问TI28063有没有办法用PWM模块实现编码器正交分频输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硬件电路实现的吗?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或光电式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硬件电路实现的吗?

嗯嗯,一般是通过FPGA实现。现在想做到DSP里面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一般是通过FPGA实现。现在想做到DSP里面不知道是否可行

理论上可以的,主要是算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主要是算法问题

求大神指点

网友C:
楼主要实现对什么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硬件电路实现的吗?

软件不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实现对什么控制?

做电机控制,想实现编码器任意分频比分频输出

网友E:
PWM的信号设计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