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问一下简单的问题,关于GPIO

楼主(2017-12-08):
STM8S103F3P6  IO口 D4 , 我现在要用一个引脚驱动继电器,高电平有效.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我程序现在是可以正常操作这个引脚的,可是我发现,设备一上电,一执行初始化这个语句,
这个引脚默认就是高电平.我的继电器就会动作,虽然我可以在之后把它设成低电平, 但是刚上电还是会跳一些

有没有一设置就是默认低电平啊,

我看好多设置IO脚初始化完后默认就是低电平,为什么我的不是?

我把这个引脚直接接电阻再接个LED,再接地,默认就是亮的.
除非初始化完以后,我程序置低.

网友A:
首先,这个语句是把PD4这个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同时输出高电平。
你需要把这句初始化换为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即可。这样就是输出低电平了。
到你需要驱动的时候,再设置为高即可。用这个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关闭: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网友B:
参考楼上意见,并接个下拉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语句是把PD4这个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同时输出高电平。
你需要把这句初始化换为GPIO_Init(GPIOD, ...

我去,问了一帮人,都没回到点子啊,唉,
新手就是新手,
高人就是高人,
经过你一点拨,搞定,终于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了,
谢谢!,谢谢!!!!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网友C:
可以使用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D:
可以使用三极管进行反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问了一帮人,都没回到点子啊,唉,
新手就是新手,
高人就是高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语句是把PD4这个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同时输出高电平。
你需要把这句初始化换为GPIO_Init(GPIOD, ...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初始化完成电平不确定。

网友D:
电平信号不确定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问了一帮人,都没回到点子啊,唉,
新手就是新手,
高人就是高人,

长见识了。

网友F:
以前驱动继电器都是有驱动电路,没有碰上这个问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