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c6的lcd和pe1针脚冲突

楼主(2017-12-08):
pe1上是一个按键,用内部上拉电阻。
lcd部分初始化代码是这样的。
void LCDInit(){
  CLK_PCKENR2_PCKEN23=1;    //启动lcd的时钟
  CLK_CRTCR=0x84;       //设置
  LCD_CR1=0x05;
  LCD_CR2=0x21;
  LCD_FRQ=0x00;

  LCD_PM0=0x00;
  LCD_PM1=0x80;
  LCD_PM2=0xbf;
  LCD_PM3=0x0f;

  LCD_CR3_LCDEN=1;

}
只要关了lcd时钟或者不启动LCD_CR3_LCDEN。按键一切正常。一启动后,用示波器看,电压跟ac一样的曲线,然后在1.2v左右~0v之间波动。
求指导。先谢谢.
开发平台iar2.1,另外此电路还有其他13个按键,也有pe接口,其他一切正常。然后如果手工焊接一个上拉电阻也能正常使用。
现在板打了一堆,求解救。。

网友A:
外接个10K或4.7K上拉电阻呗,提高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个10K或4.7K上拉电阻呗,提高驱动能力

暂时是外接一个上拉,但是好奇怪,就单这个口,而且是要拿给客户,外部拉好难看。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方法。时间太急没先打几块试试,结果问题更大了。

网友B:
STM8L052C6 好用吗? 功耗低不低,在选一个低功耗的sendor 控制芯片,不知该片是否合适

网友C:
冲突了换一个啊

网友D:
用三极管提高驱动能力也可以

网友E:
输出能力不够,或者看看是不是IO模式问题,推挽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L052C6 好用吗? 功耗低不低,在选一个低功耗的sendor 控制芯片,不知该片是否合适 ...

我现在做一个遥控,halt的时候用外部电源驱动lcd,最低电流好像在2~5ua,还没最后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能力不够,或者看看是不是IO模式问题,推挽模式试试。

是 cr1=1,ddr =0.不知道什么问题。反正跟vlcd有关系,其他改哪里都没问题。暂时先焊接个外接电阻,应付一下客户,下版再改。

楼主:
已经打样100片了。先手工焊个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极管提高驱动能力也可以

先手工焊接一个上拉,下一版本再改。

网友C:
en, 不错,最后飞一个电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