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光耦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2017-12-08):
(图片)

楼主:
共地的,加光耦有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地的,加光耦有作用吗?

你在首帖图中并没有画出共地,也没有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首帖图中并没有画出共地,也没有文字说明。

这个图是网上找的,看到 光耦的原边和副边都接到了VCC,就认为共地了

网友B:
“光耦是不是多余的?”,得看具体的技术要求。这等没有任何前提的问题,毫无意义。

网友C:
浪费光耦

网友D:
你确定那个图是正确的?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那个图是正确的?能工作吗?

网上找的,那个三极管好像画错了

网友E:
不多余,一般驱动继电器都加光耦,隔离是很必要的

网友C:
共用电源与地,还隔离什么。

网友F:
三极管位置错了,垂直翻转一下。

网友G:
多余!
所谓的提高抗干扰,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可以认为是PCB设计有问题而引起的自我干扰。
继电器线圈有续流二极管保障,不会造成干扰,
而继电器触点的火花干扰或其负载的干扰与此无关。

关于续流二极管,很多人认为需要选用功率较大的1N400x,
而实际上续流二极管的最大电流仅等于继电器线圈电流,承受的最大反压仅等于电源电压。
所以,采用1N4148之类的小功率开关二极管更合适,其高速响应可以更好地抑制线圈的高反压出现。
反而是1N400x这类低速管更易产生高反压。

网友G:
继电器对地的电阻也是多余的。
支持需要光耦的,基本缺乏数据支撑,靠想象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多余!
所谓的提高抗干扰,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可以认为是PCB设计有问题而引起的自我干扰。
继电器线圈 ...

请问,像继电器,电机一类,其产生的最大反向电动势一般大于电源电压多少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H:
三极管射极和集电极调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像继电器,电机一类,其产生的最大反向电动势一般大于电源电压多少呢???求指导。谢谢! ...

所谓“反向电动势”,与电流变化率成正比,与电源电压无关。
这在《电工》或者《电路基础》课程中讲过。

网友A:
显然,

引用 网友H:
请问,像继电器,电机一类,其产生的最大反向电动势一般大于电源电压多少呢???求指导。谢谢! ...

显然,udi/dt 成正比,与 i 无关,与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I:
光耦没啥用,复杂不代表可靠,除非有人把220V火线杵电路板上,要不就不会坏,主要做好防护,别让人接线的时候把强电怼电路板上就行,对地电阻要是串个LED可以指示继电器开关状态。

网友J:
不多余,在使用继电器时干扰比较大会影响到MCU,以光隔在电源分离的情况下,既传递的控制信号,又减弱了干扰,如何是多余呢?

网友K:
光耦的作用是隔离,既然地、电源都不隔离,有何作用?
楼上有人说继电器的开关会影响到单片机的5V,这个不能主观臆断,得看具体情况。继电器线圈两端有续流回路,所以对VCC的影响可以忽略。加之继电器用来驱动感性负载,或者AC220V负载,也没有想象中对5V影响那么大,5V线路上的电容可以承受。
综上,①图中三极管画错了,电路地也有问题。③光耦可以取消。

网友L:
估计你的贴图是有错误的,正常而言加个光耦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是隔离,另一方面是改变电压级别,光耦前端一般是3.3V级别,后端是12V或者24V的继电器级别。

网友M:
确实,很多人都存在工程实际应用的误解。
既然共地共电源,加个光耦,基本上没有作用的,却增加成本,增加出现故障的概率。
PCB设计不好,干扰导致的故障概率增加1000倍。
这个共地的光耦,增加了,抗干扰的能力也许只提高1倍,确实意义不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共地的,加光耦有作用吗?

有作用,就是用光耦来控制三极管,至于共地,会在别的地方共地

网友O:
我这个光偶也是共地的

网友P:
如果共地,则光耦多余

网友Q:
共地的光耦完全多余,其反向电动势的干扰通过二极管消流之后形成的干扰很小,就算形成干扰只会对电源造成影响,不会通过IO到单片机。这光耦引入一道不确定因素,电路上没有必要。完全隔离一定要从电源就开始处理,局部的隔离根本起不到隔离效果。心里安慰罢了

网友R:
根据PCB和具体应用的需要。如果只是一个小PCB,没必要加光耦。
如果像25楼的那种情况,产品体积比较大的,有可能需要增加光耦隔离。因为接在一起两个地,实际上并不算是共地。隔了好长一条线,两个地之间也会有比较大的电平差或者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