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和Android 开发区别大吗?

楼主(2017-12-08):
从嵌入式linux开发转到Android开发难度大不大?

网友A:
如果嵌入式Linux基础够扎实,这个转到android很容易。
Linux如果写了C++, 入门java语言只要两三天就可以写点简单Android DEMO.
Android APP的界面是xml,纯xml容易,用java配合来完成高级控件显示,需要研究下。
APP的后台处理程序,纯Java部分无非就是 按键回调处理,网络处理,线程处理,概念都等同Linux,因为Android底层内核就是Linux
APP的后台处理,除了纯Java以外,在实际设备开发中又经常牵扯JNI的开发,说白了就是java调用c/c++.
到了C/C++的那层,和linux的操作差别就不大了,无非就是阉割了Linux系统的进程间通信的调用库。
到了Linux内核驱动,那基本一样了,只不过Android重写了Linux的Binder驱动,用于Android上层应用程序间的交互。

码太多字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好转过去,如果愿意花点精力的话

网友B:
linux侧重C和C++,Android则侧重于java

网友C:
两者差别很大
linix是用C语言,也就是面向过程的思想。
Android是用java语法,是面对对象的思想。
两种开发思想完全不同。

网友D:
嵌入式,其实就是ARM+Linux,重点其实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建议先从单片机做起,了解GPIO、定时器啥的,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然后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shell语法等,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初期买2410足够),学驱动开发啥的,建议去星创客superedu.com.cn/学习。学完了以后,做几个驱动,就可以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