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数据时钟是否能接入FPGA普通IO

楼主(2017-12-08):
FPGA采用spartan 6 系列,现有个技术问题需要咨询:FPGA采集10路串行同步信号,每路一根数据线一对差分时钟线,时钟最快可达40MHz,那么这10对时钟线能否接到FPGA的普通IO上面?还是必须接到全局时钟管脚?我的理解是接到普通IO也可以,但这样设置管脚我的FPGA程序会编译出错,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编译出错应该加下约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出错应该加下约束就行了,

谢谢回复,这个我知道,但是看到有的说这样做产生的信号不好,有多不好不知道,不知如果时钟是40MHz会不会造成采样失败?

网友B:
可以接普通lO脚,我接过80M差分时钟。编译出错应该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普通lO脚,我接过80M差分时钟。编译出错应该是其他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