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双面板如何设置插件焊盘只有一面有焊盘和过孔无锡

楼主(2017-12-08):
双面板,贴片和大部分插件在底层,顶层有几个LED灯,现在想把LED插件焊盘设置成,顶层无焊盘,底层有焊盘,过孔无锡,这样等到LED补件时,就不会过孔堵住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如果你顶层没其他的器件的话,直接做单面板就好
如果有其他器件跟焊盘,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单独设计一个焊盘封装放在顶层要焊的位置,然后板子上放个通孔就好了
另一种方式你直接放平时的焊盘,做板的时候加注一下文字说明,一般的板厂都给你做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把焊盘设置为非金属化过孔,顶层焊盘大小设置为和焊盘过孔大小一致,底层焊盘该怎么设置还怎么设置,无需告诉厂家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