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测试工具

楼主(2017-12-08):
很好奇大家写软件的时候使用什么单元测试工具,C++Uint?check?求指教

网友A:
版主最近很忙?

楼主:
对于提升程序的可靠性很有帮助,尤其是在一些算法或者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不可能每次都上板测试程序,以前对于这种问题都在vs上做调试,确定没问题了才移植到单片机程序里面,所以如果有好的通用单元测试工具是很有用的

网友B(2018-01-19):
VS调试和编译软件比喻Keil调试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