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去哪做?

楼主(2017-12-08):
IEC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的安全要求;IEC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试验要求,IEC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规范性,IEC6096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去哪做?灯具IEC主要测试哪些项目,测试内容有:标记;结构;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接地规定;防触电保护;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耐热、耐火和耐起痕;无螺纹接线端子;螺纹接线端子;等等一些测试项目。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家庭和类似场合作普通照明用的,把控制启动和稳定燃点部件集成为一体的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自镇流灯)。本标准对该种灯规定了安全和互换性要求,以及试验方法和检验其是否合格的条件。适用范围如下: ――额定功率60W以下。 ――额定电压100V~250V。 ――爱迪生螺口或卡口灯头。 本标准的要求只涉及型式试验。 关于全部产品的检验和批量产品的检验方**在考虑中。

2.定义
2.1自镇流灯
含有灯头、镇流器和灯管,使灯启动和保持稳定燃点所必须的装置并使之为一体的荧光灯,这种灯在不损坏其结构时是不可拆卸的。

2.2型号
具有相同额定光电参数而灯头型号可以不同的灯。

2.3额定电压
灯上标明的电压或电压范围。 2.4额定功率
灯上标明功率。 2.5额定频率
灯上标明频率。 2.6灯头温升(△ts)
指与灯装配在一起的标准试验灯座的表明温升,测试时应按照IEC60360介绍的标准测试方法进行。 2.7带电部分 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引起触电的导电部件 2.8型式试验 ,为检验某一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有关标准的技术要求,对型式试验样品进行的一次或一系列的试验。 2.9型式试验样品,为进行型式试验而由制造厂家或销售商提供的由一套或数套相同的部件组成的样品。

3.一般要求和一般试验要求
3.1 自镇流灯的设计和结构应当保证灯在正常使用中其功能可靠,对用户和周围环境不会产生危害。一般来讲,检验合格性时要对所有规定项目都进行试验。

3.2除另有规定外,全部的测试项目均应在温度25±1℃的无对流风的试验室中,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进行检验。如灯上标明的是电压范围,则取该电压范围的平均值作为额定电压。

3.3自镇流灯的各个部件均是工厂封装的,是不能修理的,不得将其打开来进行试验。如果需要检验灯和测试其电路,则应与制造厂或销售商协商,让其提供专为进行模拟异常条件试验的灯(见第12章)。

4.标志
灯上应有清晰、牢固的下列指示标志
5.互换性
5.1为了保证互换性,灯应采用符合IEC 60061-1规定的灯头。
5.2使用表1所规定的检验其互换性的量规来检验成品灯的灯头尺寸。 表1中的量规均引自IEC 60061-3。 检验互换性的量规和灯头尺寸 灯头 用量规检验的灯头尺寸 A最大值和A最小值 D1最大值 B22d N最小值 or 插脚的径向位置 B15d 插脚插入灯座中的长度 插脚在灯座中的固定位置 螺纹最大尺寸 E27 灯头螺纹外径最小尺寸 接触性 螺纹最大尺寸 E26 灯头螺纹外径最小尺寸 螺纹最大尺寸 E14 灯头螺纹外径最小尺寸 接触性 量规活页号 7006-10,7006-11 7006-10,7006-11 7006-10,7006-11 7006-4A 7006-4B 7006-27B 7006-28A 7006-50 7006-27D 7006-27E 7006-27F 7006-28B 7006-54 5.3装有B22d灯头或E27灯头的自镇流灯,其质量不得超过1.0Kg,且灯与灯头之间的弯矩不得大于2N.m。 通过测量检验其合格性。

6.预防触电
自镇流灯的结构设计应保证,在不装任何灯具形状的辅助外壳的情形下,当灯旋入符合IEC60238规定的灯座后,触摸不到的灯头内的金属件或灯头上的带电金属部件。 采用图1规定的试验指检验的合格性,如果有必要,施加10N的力。采用爱迪生螺口灯头的灯,其结构设计应符合普通照明(GLS)用灯泡防止意外接触的要求。 可借助IEC60061-3最新版本中7006-51A以及7006-55规定的分别用于检验E27灯头、E14灯头的量规来检验其合格性。 对采用E26灯头的自镇流灯的检验要求正在考虑中。 对采用B22灯头的自镇流灯的检验要求与采用同样灯头的白炽灯的检验要求相同。 除了灯头上的载流金属部件以外,灯头外部的金属部件都不得带电或容易带电。为了试验,任何可拆卸的导电材料均应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置于最不利的地方。 采用绝缘电阻和耐电强度试验(见第7章)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7.潮湿处理后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灯的载流金属部件与灯的可能触及部件之间,要有充分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7.1绝缘电阻灯应先在相对湿度为91%-95%的潮湿箱内放置48h,箱内空气温度要控制在20-30℃之间的任一值上,温差在1℃之内。绝缘电阻应在潮湿箱内进行测量,先在灯上施加大约500V的直流电压,1min之后开始进行绝缘电阻测试。灯头上的载流金属件与可触及到的灯部件(测试时在灯的可能触及到的绝缘件上包一层金属箔)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得小于4MΩ。 B22灯头外壳与触点之间的绝缘电阻正在研究中。
7.2介电强度
耐电强度试验紧接着在绝缘电阻测试后进行。试验时,在上述规定的部位上施加下述交流电压试验1min。 ES灯头:螺口灯头的壳体与灯的其他可触及的部件之间(在可触及到的绝缘部件上包一层金属箔): HV型(220V-250V):4000V(有效值) BV型(100V-120V):2U+1000V U=额定电压 试验期间,应将灯头外壳和眼片短路。 开始时,所加电压不多超过规定电压值的一半,然后逐渐将电压升至上述规定值。 试验应在潮湿箱内进行,试验中不允许出现飞弧和击穿现象。 金属箔与载流部件之间的距离正在研究中。 B22灯头:外壳与电触点之间(正在研究中)。

8.耐热性
自镇流灯应具有充分的耐热性。灯的外部防触点绝缘部件和固定带电部件的绝缘部件均应具有充分的耐热性。试验应在加热箱中进行,箱的温度应比第9章有关部件正常工作温度高25±5℃。对于固定带电部件的绝缘部件来说至少应为125℃,其他部件应为80℃。受试部件的表面应水平放置,将直径5mm的钢球以20N的力压在受试部件表面上。 试验前,先将试验负载和支撑装置放置在加热箱内加热足够时间,以保证使其达到稳定的试验温度。
施加试验负载之前,受试部件要放进加热箱内加热10min。 试验时,如果受试表面出现弯曲,则应将钢球所压的部位支持起来。为此,如果不能在一个完整的样品上进行试验,则可从其上面取下适当的部分来进行试验。 样品厚度至少2.5mm,如果该样品达不到此厚度,可将两个以上的样品放置在一起。 1h之后,从受试部件上取走钢球,将受试部件放入水中浸泡10min,待其冷却到接近室温后,测其受试部件上的压痕,其直径不得超过2mm。 如果出现弯曲表面使压痕呈椭圆形,则应测量其短轴,长度为压痕直径1/2,如果有疑问,则测量压痕深度,并用公式Φ=2『P*(5-P)』计算直径,公式中P为压痕深度。 陶瓷材料部件不进行此项试验。

专注于产品安全解决方案,敬请联络:
电话:0755-86180996
传真:0755-86180156
手机:13699796815 何**
邮箱:hofferlau@uni-lab.hk, support@uni-lab.hk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社区宝田一路365号嘉皇源科技园附楼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