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这种设计有什么必要呢?

楼主(2017-12-08):
为了维修,整理出某品牌的超声波清洗机主控板的电路。
主控板上有单片机89C52、X5045、TLC0832、4511、74164、74245、74595、ULC2003、数码管等元件。
这里将电源部分发上来看看,将单片机有直接供电,而其他芯片的电源由单片机控制。电源的这种设计有什么必要呢?不太理解?
是考虑到抗“干扰”、“隔离”问题?

网友A:
这是为了功耗控制,不需要时可以关断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功耗控制,不需要时可以关断降低功耗。

似乎有道理,可这种实验室用的大功率的超声波清洗机(哦,我没提品牌型号和功率大小,这里说一下,500W)有必要考虑几个芯片的耗电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有道理,可这种实验室用的大功率的超声波清洗机(哦,我没提品牌型号和功率大小,这里说一下,500W) ...

大功率的当然也有必要,如果存在待机态,那当然应该这么设计,否则不用时就必须关电源了。热启动总比冷启动快,也更方便。

网友A:
此外,像超声波清洗机之类的设备,清洗时间是可以设定的,到点就停,软控关闭部分电源比无激励不但省电,还可以避免待机态干扰使输出误动作,降低抗干扰设计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外,像超声波清洗机之类的设备,清洗时间是可以设定的,到点就停,软控关闭部分电源比无激励不但省电,还 ...

好!受教!
不过,这机器在在待机状态下数码管还是常亮,只是定时到点儿后,发生器、换能器和压缩机都不工作了。
是不是抗干扰是主要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受教!
不过,这机器在在待机状态下数码管还是常亮,只是定时到点儿后,发生器、换能器和压缩机都不 ...

只能算次要目的,且是功耗管理的副产品,本身不是至少不应是设计目的。